[电脑] 修两根usb3.0 数据线延长线

楼主(2023-05-17):
usb2.0延长线已经白菜价了。3.0还是那么贵,还不容易搞活动。5.9一个,买了三个,线材又粗又短,看着真不错,可惜没多久酒陆续坏了,生产缺陷
看外观还行

里面的第三根腿弯了

削开他,第一根还剩一个腿

第二根还剩俩腿

掰直打胶修复

速度没问题,可惜三天后又坏了
垃圾玩意,扔了

网友:
不舍得三个五块九的钱买个好的

网友A:
USB3.0公头,母头都要1块钱每个,线材3块钱每米,做工好的起码卖8块钱一米

网友:
把头剪了换个新头子不就复活了???

网友:
不如买USB2.0简单稳定。USB3.0结构复杂,精度要求高。

网友:
看来插头质量确实不行

网友:
有些线看起来很粗,但实际质量不行。

网友:
不如花三根便宜的钱,买根贵点的好的

网友:
楼主的USB头质量的确太差了,买到这样的实属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3.0公头,母头都要1块钱每个,线材3块钱每米,做工好的起码卖8块钱一米

受教了,下次如果买这个,会参考你的意见

网友:
你的数据线  在向我竖中指
直接换个母头

网友:
插不进太使劲。

网友:
这么不耐用呀

网友:
换换换,有理由了

网友:
没那么容易坏吧,用了好几年的USB3.0延长线

网友:
母头触片太高了

网友:
一分价格一分货,兄弟偶尔用用还可以,经常用还是买好的吧。。。

网友:
绿联的买一根很贵吗

网友:
太差劲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