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PS表格的奇怪问题,无法打开1GB大小的.xls

楼主(2023-05-17):
一个包含了大量图片的表格文件,扩展名是.XLS,大小是1G,这个文件是用WPS表格创建的,保存之后,再用WPS打开就打不开了,提示如下图所示,但是用EXCEL和LIBEROFFICE能打开,其中EXCEL打开速度基本正常,LIBEROFFICE打开非常慢,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才会显示,请问有没有高手遇到过类似情况?能否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WPS是不是费内存,吃不开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WPS是不是费内存,吃不开哦

有20G内存,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B:
另存一下试试,不排除是这版本有BUG,话说这体积这么大有点不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存一下试试,不排除是这版本有BUG,话说这体积这么大有点不正常啊...

用EXCEL和LIBOFFICE另存为.xlsx就可以打开,但是图片被压缩了,原xls文件中的是原图,每个图片都比较大,所以文件体积大,另存为.xls还是打不开。

网友C:
你保存的格式就是Excel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保存的格式就是Excel的格式

这个表格本身就是用WPS创建的,WPS本身支持.xls啊。

网友:
更新下wps,如果 没办法,还是转office吧,虽然office难用,但确实是能正常使用

网友D:
这么高级的功能,不交保护费怎么会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高级的功能,不交保护费怎么会能正常使用?

不高级,就是把图片放表格里,方便找而已,没用任何会员功能。

网友:
WPS也同样打不开1GB的TXT文件。
大概和构架有关系,从重新开发之初,这个毛病就改不了。
office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仿的是比不上原装的,正常现象。

网友:
wps对大文件支持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