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希捷的2TB监控硬盘读写速度不如普通硬盘?

楼主(2023-05-17):
我有个希捷的2T监控盘(ST2000VM003) 被我当做普通硬盘放电脑里用了,在进行大文件拷贝的时候发现读写速度不如普通硬盘,这个是正常的吗?

其它盘 里单盘(不同分区)读写都能达到100多兆,这个监控硬盘向其它标准硬盘拷贝文件就只有70多兆,反向拷贝速度也差不多。

网友:
外圈大概180m/s 内圈130m/s

网友:
我觉得正常,毕竟监控对性能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
正常,监控硬盘速度慢

网友:
大容量的有可能是叠瓦硬盘

网友A:
监控盘一般大概率是叠瓦硬盘,因为缺少类似于ECC的校验,数据容易出错,因为给视频用,丢一点点也看不出来,作为文件盘,还是尽量不要用。

网友:
机械硬盘也分很多种,有速度快的 ,有稳定的,有容量大的。
更有叠瓦盘坑人的。

网友:
话说机械硬盘速度那么快干嘛,稳定才是硬道理。

网友:
监控盘主打的是稳定,对速度要求不高

网友:
机械盘现在都是用做数据盘,速度什么的就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监控盘一般大概率是叠瓦硬盘,因为缺少类似于ECC的校验,数据容易出错,因为给视频用,丢一点点也看不出来 ...

当年机缘巧合得了一块4T紫盘,也在网上看了这方面的资料,监控盘多了“关闭数据纠错”的功能,好像说在监控主机上可以关闭纠错,但默认是开启纠错功能的。该盘在电脑上当仓库盘用了快四年了啥事没有。

网友:
估计是这盘是"监控",只有5900转,而一般是7200转。机械读取,转速很关键嘛。
它不是叠瓦

网友:
机械硬盘的读写速度是条抛物线。拷贝文件的速度,得看这个文件保存的位置了,在外圈读写就快,在内圈读写就慢。

网友:
这个太正常了,没事,继续用。

网友:
希捷2TB 5900转 64MB SATA2 (ST2000VM003)

要看你是在两块不同硬盘间拷贝,还是在同一个盘的两个分区间拷,异盘快、同盘慢。

也和拷贝的单个文件大小有关!
有些WEB网站的数据,目录有好几层,文件大多是几k、几十k的,数量又多,拷起来就非常慢。
一边是单个10G的MKV文件,另一边是10G的WEB数据文件夹,速度差距非常明显。

网友:
械盘现在都是用做数据盘,速度什么的就无所谓了。

网友:
监控盘大多是5900rpm的吧,肯定比7200rpm的家用盘要慢

网友:
我家的硬盘差不多都在70多兆左右。

网友:
监控盘都是低速的,理论上肯定没有普通盘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