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eMMC方案U盘主控有哪些?

楼主(2023-05-17):
除了USB3.0的NS1081和USB2.0的AU6438之外还有什么靠谱方案?

NS1081速度够快,但是发热太高,容易把eMMC芯片搞挂。
AU6438不热,但是速度又差点意思。我在笔记本读卡器上测试eMMC的写入速度44MB/s,读取88MB/s,这个是eMMC的真实性能。
但是在AU6438的读卡器上实测读写都是17.5MB/s左右,差距太大了。如果USB2.0的AU6438能有25MB/s左右的读写速度也就可以了。

网友:
3.0貌似只有1081   2.0貌似有几个读卡器

网友A:
还有迈科微的2.0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迈科微的2.0主控

我手头那个牛屎芯片读卡器就是麦科微方案。也可以读写eMMC存储卡

网友:
GL3224也行,USB3.0的,EMMC自带控制器,大部分读卡器都能读的,有部分不支持MMC协议的读卡器不行

网友:
Gl3233,GL3224,GL3227

网友:
Initio 3681.也可以,比1081快好多

网友(2024-12-29):
借楼问下,哪个主控可以修改pid vid 或 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