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关于网线传输速度的问题

楼主(2023-05-17):
最近在做网络,突发一个问题,看看有没有人和我想过同样的问题,有没有大佬了解原因

1,常用的百兆网线,使用两对线(四芯)通信,一对发送100m,一对接受100m,是吗?
2,千兆网络使用四对通信,两对发送1000m,两对接受1000m,听说,一对是500m,是吗?
3,如果第二条不对,千兆网络是如何达到1000m的??
4,如果第二条正确,是否意味着,四芯网线,也有可能达到500m 的速度?
请逐条回复。

网友A:
什么叫带宽你好像没搞懂

网友B:
百兆千兆都是用1236h这四芯,线芯是载体,百兆线径细,千兆线径粗。六类千兆线四组双绞线之间有骨架隔离,抗干扰性更好。
百兆千兆还要取决于网卡支持,频率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带宽你好像没搞懂

那是什么意思?

网友:
1.分情况,全双工是,半双工不是
2.分情况,六类线是,五类线不是
3.见2
4.理论上十字骨架隔离的4芯是可以,但是约定俗成,六类线不存在4芯用法

https://zhuanlan.zhihu.com/p/436111008

网友C:
路过,学习了,谢谢楼上几位的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学习了,谢谢楼上几位的科普

上面那个是错的,千兆只能8芯,最近坛子里不懂胡说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了

网友:
传输带宽不是这样计算的吧,你用一对线,能传50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兆千兆都是用1236h这四芯,线芯是载体,百兆线径细,千兆线径粗。六类千兆线四组双绞线之间有骨架隔离, ...

千兆8芯少一条都只能识别成100M

网友:
不需要瞎想,只需要阅读现成的规范,实在阅读吃力找两台电脑测试一下也很快。两台电脑都没有就等哪天手里有了再试也来得及。

网友:
估计看一下那8根线的定义就能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兆千兆都是用1236h这四芯,线芯是载体,百兆线径细,千兆线径粗。六类千兆线四组双绞线之间有骨架隔离, ...

神回复,神可以用四芯网线达到千兆网速,

网友D:
单纯从物理角度来考虑,不考虑人为的协议规定的情况下,双工状态,也就是同时收发,你说的都是对的。
千兆网络使用四对通信,两对发送1000m,两对接受1000m,一对是500m。速度是变化的,应该是平均500M
四芯网线,只要质量好,理论上有可能达到500M 的速度,但目前所有协议都不支持这500M网络,需要你自己去定义各种协议标准,只能你自己私用,没法和别人互联。
你想用现有的标准,只能是要么四线100M,要么八线1000M,不可能有50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纯从物理角度来考虑,不考虑人为的协议规定的情况下,双工状态,也就是同时收发,你说的都是对的。
千兆 ...

和我想得一样,谢谢你

网友:
实际达不到这个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