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刚刚在直播9.9抢的SanDisk Glide-SDCZ600-032G拆解

楼主(2023-05-17):
刚刚抢的,ChipGenius 检测不出主控和Flash型号,9.9抢的,相比移速,ADATA的这种黑胶U盘还是好上不少。

主控: SanDisk 20-82-00709-B0, 闪存:SanDisk X2340143301 - M2228M595FP9

网友A:
32G

价格一般吧,不是很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G

价格一般吧,不是很香

现在32G就不感冒了,因为孩子给我好几个,够用了

网友:
9.9块32G可以装系统了。
当年买了个2.0的假金士顿8G还要19.9呢。装系统都装不了。

网友B:
闪迪这垃圾
我坏过三个TF卡都是这垃圾牌子 只读不写 写保护 还有就是手机刷机 外挂着不拔 刷两三次 刷完也就不认卡了 格式化失败
至少TF卡不能用这货的

他家U盘买过两个倒是都没问题
06年 270 大洋买过一个1G 的
还有个64G的 就装系统用用 估计想坏也难

网友:
这速度确定是3.0

网友:
还行吧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这个用作PE盘,装系统用算了。

网友:
居然是正品,还以为是山寨的

网友:
这价格还可以

网友:
读写速度都很接近

网友:
这种黑胶优盘只能存储些不重要的文件。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CZ600质量还可以,手里有10个64G的CZ600,当时130一个买了4个,90元买了2个,50多买了4个,现在才35元一个。。

网友C:
性价比很高,至少都是闪迪的正片,不知道哪里还有车可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迪这垃圾
我坏过三个TF卡都是这垃圾牌子 只读不写 写保护 还有就是手机刷机 外挂着不拔 刷两三次 刷完也 ...

是正品么,我在狗东上买的TF卡十年了还在服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迪这垃圾
我坏过三个TF卡都是这垃圾牌子 只读不写 写保护 还有就是手机刷机 外挂着不拔 刷两三次 刷完也 ...

至少闪迪的保是真的保,也是零几年的时候,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诺基亚的智能机,买的时候老板送了一张512的假士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莫名的有时认有时不认,去找手机店老板,老板说不是手机的问题是卡的问题,然后卡又属于是赠品,不退不换,然后就让我掏钱买了一张1G的闪迪,当时的政策还是五年保固的,后来自己手贱用诺基亚的加密功能给内存卡设了密码,然后某次高空作业时手机从兜里掉下来,摔成了白屏,拿手机店里说是字库坏了,修修也不便宜,加上已经用了三年多了并且那个时候安卓已经起来了,就打算换个安卓用用,原本计划搞个二手的中兴神机(好像型号里带个8,可以刷的系统不少)玩玩,结果听同学说雷布斯要发布1999的神机,然后就临时找了个老年机先用着,一轮一轮的抢小米,计划是抢到了加价卖掉,用差价再买中兴的那个二手,结果是第三轮预售终于抢到一台,结果18线小县城没人觉得小米好,加了400挂小黄鱼挂了一个多星期没动静,无奈只好拆了自己用,这时又想起了那张闪迪的卡,自料装上之后就提示是未识别的建议格式化,格又格不掉,用读卡器装到电脑上显示是加密的储存介质,这时想想还不够五年,就拿上包装盒和卡去手机店找老板,结果还真给换了一个新的(当时一开始512的渣士顿也有包装,好像是三年保吧,但拿上东西去了老板非以赠品无售后为由不给换,现在有点怀疑那就是张假卡),从那以后存储类的产品就尽量买闪迪的了,U盘、固态、内存卡能买他家的就首选他们的。

网友:
30能买到128G的2259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性价比很高,至少都是闪迪的正片,不知道哪里还有车可以上

抖yin直播官方旗舰店,要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