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仿制桃源客的USB电压电流表显示不完整,换屏笔画显示正常了,感谢坛友....

楼主(2023-05-17):
     仿制桃源客大师的USB电压电流表,大师用的是1.4寸显示屏,我用的是1.8寸显示屏,在嘉立创撸的板子,今天焊接好板子,怀着忐忑的心情上电一看,哎、、、、没显示?仔细查看了电路图,感觉没有错误,拿了万用表测了一下电压,原来是1117电压不对(拆机品,没仔细看原来是1.8V的),再找出一片3.3的换上,再次通电,显示屏亮了,小激动,但是仔细一看,显示不完整,请教大神们,这该如何处理?

焊接好的板子

另一面

显示如图,感觉上面一大部分有缺行,只有最下面那里是显示正常的,请教大神这是电路问题还是程序问题?该怎么处理?

再看了大师的帖子,我这个还少显示了两行。
原帖地址: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8928-1-1.html

先在此感谢了!!!

网友:
加强液晶屏滤波试试,如果不行,有可能是液晶屏问题,你可以将液晶屏换到可以正常显示的驱动板上试试,看看结果

网友:
不懂,看看就行。

网友:
感觉貌似屏幕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屏幕驱动信号不对

网友:
能使用就行!

网友A:
会不会是屏不匹配呢,好像不是12864

网友:
屏幕驱动、液晶屏问题都能够导致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屏不匹配呢,好像不是12864

屏幕是12864屏,是屏问题,根据3楼朋友指点,换屏,笔画显示正常了。现在只是少显示两行

网友:
屏问题,你这个不是12864,像素明显不够,所以显示不全

楼主:
根据3楼和5楼朋友指点,换了一个屏,笔画显示正常了,现在只是少显示两行,这个可能没办法解决了,因为固件是编译好的,不过就是源文件我也不一定能搞的起来。

在此再次感谢帮忙的大师们!!!

楼主:
经过网上查询对比,我买的这个屏不是12864屏,是12048,所以显示不全。求助结束。

再次感谢帮助的大师们!!!

网友B:
牛掰。。。。。目前我还没有成功驱动过拆机屏幕

网友:
桃源客的东东,还是很亮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掰。。。。。目前我还没有成功驱动过拆机屏幕

只会依葫芦画瓢,葫芦有点异形还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会依葫芦画瓢,葫芦有点异形还解决不了。

楼主还是厉害,最起码葫芦搞起来了,我也把桃源客的板子打好了,但是还没机会焊起来。  我这个估计葫芦也得沉了啊。

网友:
不像是屏的问题,是不是接触不良?换屏有点着急了

网友:
感觉屏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