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碰到一块非常奇怪的固态硬盘,健康度问题求大神解惑

楼主(2023-05-17):
闲鱼上面买了一块256g的惠普ngff拆机硬盘,卖家承诺健康度在90以上。
收到货检查。diskinfo健康度仅提示良好,没有百分比。硬盘哨兵普通检测健康度92,严格模式健康度88.
重点来了,看smart信息,这块盘读取有800t,写入足足300多t。256g的盘这样读写,寿命应该已经到头了吧,健康度怎么会还有八九十呢?
另外还有几个奇怪的地方,1.smart提示开机时间才一千多个小时,一千多个小时能读写这么些数据吗?
                                          2.这块盘的温度检测好像是坏的,温度永远都是45度。
麻烦大神帮我答疑解惑,这块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能不能放心使用呢?
这块盘主控是sm2258g,带南亚缓存。芯片应该是海力士原厂片,型号h2701t80am6r bcf 637a 似乎是建兴代工

网友:
温度问题,开卡的时候可以设定固定多少度的

网友:
谁告诉你256G固态读写几百T寿命就到头的,软件显示的寿命只是一个参考,不一定准确

网友:
就是清零盘,我买了个128g的

网友:
早期SSD有的是lba,有的32mb,有的1GB
F1、F2数值除以32才是写入的GB数
cdi对sata盘信息支持的并不好

网友:
BB有值了不是有坏块了吗

网友:
看健康度且用呢

网友:
不存重要的数据可以用,别怕。

网友:
不懂就问:如果是清零盘但为啥写入、读取,通电次数、时间都有数据呢?量产的时候可以输这些信息吗?

网友:
1、矿盘
2、两个坏块,被开过卡
3、量产是可以清除某些特定字段属性的

网友:
海力士的有些3dv4tlc颗粒寿命高的出奇,估计擦写寿命轻松上万次。因为前一段收到一个台电256G的盘,写入量近300个t,,开成slc跑rdt想测下大概的错误率是多高,,结果惊掉了下巴,最高的ecc错误率都没超过2,看情形把ecc设置成1都能开过。然后手里还有另外一块台电256也是3dv4写入量大概100个t,Ecc只能过3,,反而不如那个写入量高好几倍的,,,你这个300多只是主机写入量,实际闪存写入量应该更高。

网友:
建兴,浦科特的某些型号,写入读写都要÷32之后才是GB数,默认的数值是32mb一个写入单位的。
颗粒寿命都很长的,又不是天天挖矿。

网友:
海力士的也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差,放置时间久了才能发现差距,容易掉数据

网友:
要知道这玩意拿来挂PDCN,读取量远大于写入量

网友:
应该是翻新盘

网友:
实际健康度和官方给的保修TBW是两回事。
有人测试1T有的品牌盘可以跑3000TB还健在

网友:
这些测试软件都不是很准吧

网友:
cy这个软件也不一定准的,我偶尔见到CY显示健康100%,扫描却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