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码视讯Q7盒子nand改emmc。

楼主(2023-05-17):
手上有个nand存储的“数码视讯Q7”盒子空闲,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制作了用于启动Coreelec和Opwrt的外置存储卡。仿照本论坛的帖子:数码视讯Q7,nand换成emmc刷机成功 - 机顶盒/智能电视 数码之家 (mydigit.cn),成功的把nand存储改成了emmc。在刷入第三方安卓固件后安卓系统可正常启动运行,但原本正常的外置Coreelec和Opwrt存储卡却不能用了。启动时ttl最后的信息是:aml_istbt_dev_ready NULL,网上查询好像是内核不能启动,无奈又换回nand。其实我这么折腾的目的是想把外置卡的程序刷入内置的emmc(nand报错刷不进去),请问有没有知道其中玄机的高手指点下如何问题出在哪里,另外更换存储器后原来的mac地址信息需要怎么操作才能恢复。万分感谢。

网友A(2023-06-25):
求教,数码q5能改不,s905m2芯片的可苦死我了

网友(2023-10-18):
楼主 大大 你好 都3202年了  没想到我现在才来咨询您,没办法接收信息别你们这些大佬慢了   楼主大大  请问你的 Q7 NAND换成EMMC  EMMC的型号是啥啊    153球  还是169球的 EMMC  版本5.0? 5.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数码q5能改不,s905m2芯片的可苦死我了

我也在琢磨  和 问下楼主们  以下是问题:

“楼主 大大 你好 都3202年了  没想到我现在才来咨询您,没办法接收信息别你们这些大佬慢了   楼主大大  请问你的 Q7 NAND换成EMMC  EMMC的型号是啥啊    153球  还是169球的 EMMC  版本5.0?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