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朋友们众仪zt-102老版本怎么改电容啊,稳定数值太慢了

楼主(2023-05-17):
最近我的zt102读数稳定特别慢,请大神们看看改哪个电容能快点 cog电容是10NF的

这样子的表都有原始故障,挡位转盘接触不良导致自动开关机、测量偏差大,我的解决方案就是转盘加凡士林,至今再没出现过问题。

期间以为是表笔插口接触不好,所以改了直连

这表校准电阻档需要用到40千欧电阻,或者拆后盖 找个键帽,按电路板sw3处增加阻值来校准,我是用的50千欧0.1%的贴片电阻校准,1兆欧起误差开始变大,其他挡位很准

表笔直连的,一辈子接触良好啦 哈哈

j1 or处就是校准确认点,焊接针脚 或直连都行

改哪几个电容啊 大神们

加了薄薄一层凡士林,疗效优异

网友:
猜一下,C12啊

网友A:
这表转盘这样。。。。。。。这咋布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转盘这样。。。。。。。这咋布线的?

感觉是弹片弹力不够,或是电路板太薄 有形变

网友:
表笔好歹从表笔插孔外面空穿进去不影响外壳

网友:
改c12 27nf的c13  27nf的2个都改了

网友:
左侧上面有个100uf电容换了1000UF的

网友:
换晶振,速度飞快

网友:
十分确定,是c12
我第一次改了另外一个,结果没反应,然后还纳闷了好久呢,还是大佬指点才看到8脚记忆芯片下面那个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