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15伏,如何改12.6伏输出?

楼主(2023-05-17):
电源输出15伏,如何改12.6伏输出?

网友:
斜着拍摄可能会拍到芯片上面的字,或者在网上搜一下芯片上面的字。

网友:
不错的电源,看到光耦啦,应该可以改。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通常会买一个DC-DC,太省事了。

网友A:
有主动PFC的,不错。
好像是D75控制光耦的,注入电压测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主动PFC的,不错。
好像是D75控制光耦的,注入电压测量吧。

D75并排引脚是铜箔并联的,找到采样电阻,改变阻值电压吗

网友:
光耦那边更改电压

网友:
这电源挺不错,越是质量好的电源越不好改,保护太多。当然大神可以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主动PFC的,不错。
好像是D75控制光耦的,注入电压测量吧。

运放m104A,采样上拉电阻2k+22k,下拉电组4.7k,按输出电压估算了一下采样电压约为2.5伏,采样电压送入运放10脚,双二极管D74一端串680欧电阻连运放9脚,一端直连运放1脚,双二极管D75连运放7脚,减小上拉电阻能否降低电压。

楼主:
难搞啊,并了电阻电压不稳

网友:
我的12V开关电源多想改14.4V给铁锂电池充电,还有摩托车有时也要充电

网友:
2k电阻去掉换成可调电阻试试

网友B:
输出端外挂一个12.6伏电源,采样端分压电阻串联一个可调电位器,调节电位器使电压采样端为2.5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外挂一个12.6伏电源,采样端分压电阻串联一个可调电位器,调节电位器使电压采样端为2.5伏即可 ...

就是这么弄的,采样电压和基准都是2.5伏选的电阻,通电就不行,电压来回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外挂一个12.6伏电源,采样端分压电阻串联一个可调电位器,调节电位器使电压采样端为2.5伏即可 ...

电阻选的75k与22k并联得到17k阻值,2.5(19/4.7+1)=12.6

网友C:
要改的电压相差不大,肯定能改。不知该机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改的电压相差不大,肯定能改。不知该机用的什么芯片

型号散热片挡住了,看不到。

网友:
以前想着改过,但都未成功。

楼主:
2k电阻去掉换10k电位器,最低调到14.2伏,最高调到19.3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