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900V21C想加装TF卡槽,求周边原件参数!

楼主(2023-05-17):
求助,E900V21C想加装TF卡槽,求大神告知,卡槽周边原件参数!还有个疑问,怎么引导至游戏界面,用外置系统启动器,就卡住不动了,DTB.img我这款怎么选,求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A:
我刚好用的这个型号做的电视盒子,但我的本身有读卡槽.DTB用的是gxl_p281_1g的,还有,4.3版能引导进到系统但游戏很多不能正常玩,4.6根本引导不起来,我现在用的好偈是3.2版,常玩的游戏(其实只有街机跟FC),除了19XX引导不起来,别的没问题

网友:
用281-1g.dtb

网友:
顺便问下,移动魔百盒,cm211-1,有没有可启动的dt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好用的这个型号做的电视盒子,但我的本身有读卡槽.DTB用的是gxl_p281_1g的,还有,4.3版能引导进到系统但 ...

太感谢了,我试一下!

网友:
这款暂时没有元件参数,我试过很多电阻都不可以

网友B:
图片来自贴吧,保存下来一直没动手,因为卡槽这种小东西我们这不包邮,外壳还要开口

网友:
这个可是技术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来自贴吧,保存下来一直没动手,因为卡槽这种小东西我们这不包邮,外壳还要开口 ...

我正好有个坏的,是带TF卡槽的,TF卡的布局和这款不一样但是外壳开口是一样的,所以想捣鼓捣鼓,谢谢你提供的图片,谢谢!

网友C:
弱弱问一句这桌面叫啥,看起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问一句这桌面叫啥,看起来不错

当贝当贝当贝当贝当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问一句这桌面叫啥,看起来不错

推荐Emotn UI_1.0.9.0桌面,清爽好用,壁纸绚丽

网友:
如果背面没有焊点的话   竖着的短接 0欧电阻   横着的最后一个卡槽脚用4.7K的 前边的不焊接 或者焊接个10K的电阻   我的311-1SA  ZG版本网上也没图   我参考22C的改的 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