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470UF至10000UF电容容量神器

楼主(2023-05-17):
如图一眼看见。
用手机计秒数。
供电电压用15至24V范围内即可。用12v供电,当容压升到9v以上就没有恒流了。
充到电容两端升为10v停止计秒数。
100UF,1秒充到10v。(充到20V用2秒)
470UF,4.7秒充到10v。(充到20v要9.4秒)
1000UF,10秒充到10v。
10000UF,100秒充到10v。(充到2v用20秒,就充到2v吧,充100秒,没这个耐性去等))
看秒数就能计出电容的容量。

网友A:
跟数字万用表的功能类似,只能测好电容对关键的判断电容好坏却作用不大。如果电容漏电但不严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数字万用表的功能类似,只能测好电容对关键的判断电容好坏却作用不大。如果电容漏电但不严重呢? ...

对于漏电的电容,测得容量不准确。漏电越严重越不准,会偏大。用15V至24V供电比较好。

网友B:
如果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一万uf的电容会不会很费电池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于漏电的电容,测得容量不准确。漏电越严重越不准,会偏大。用15V至24V供电比较好。 ...

大电容,MF47的指针表也很准,差不了20%

网友:
电容的好坏有好几个参数,容量只是之一,不过咱们非专业人员测下容量也够了,毕竟一个好的电桥挺贵的,直接换个电容几毛钱
前几天海鲜市场70块买了个钳表,能测交直流、10000uf电容还有些杂七杂八的功能电阻、二极管、通断、火线、感应、频率、温度,屏幕挺大自发光,自动档,不过钳头测电流要电流达到一定值才会自动换到电流档,要手动按键换档,功能有点多要按好几下,错过了得再循环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MF47的指针表也很准,差不了20%

现在很少玩机表了,都用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一万uf的电容会不会很费电池呀!

会费电的,不过不是天天测,没问题。

网友:
10000uf的10秒,时间有点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一万uf的电容会不会很费电池呀!

电容和电池不是一个数量级的!1节5号电池的电量最少可以充满10万个10000uf的电容

网友:
电桥能处理好的事情,干嘛这样折腾?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于漏电的电容,测得容量不准确。漏电越严重越不准,会偏大。用15V至24V供电比较好。 ...

电路图如下

网友:
感觉不是很准啊

网友:
改小电流,可测更小容量的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