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一个可以调压的插座

楼主(2023-05-17):
正在制作中,等待电压表中,等明天到货组装后。
------------------------------------------------------------
组装完成先上个图

--------------------------------------------------
内部及通电效果

所用的元件:一个模数化插座,一个可控硅调压模块,一个数显电压指示灯,两块电木绝缘板,四条螺丝及部分电线,成本15元左右

网友:
先占个楼,明天下明天再来看

网友:
不会太监吧

网友:
做的真不错,我穿越回来了!

网友:
交流的SCR调压?

网友:
来看了个寂寞

网友:
坐等楼主交作业!

网友A:
我估计也是可控硅调压

网友:
你倒是上个图呀

网友:
使用调速器就可以调压,不过适用性不广。

网友:
看了个寂寞

楼主:
交流SCR调压。在低电压工作时有电流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也是可控硅调压

网友:
前几天老婆用它给平板充电,半天没充进去多少,电压应该是设置100伏,败家娘们

网友B:
应该发一个简单的测试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发一个简单的测试报告。

感觉没啥测试的,用的150V带60W外热电烙铁黑的比较慢,空载电压显示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