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确实很难选择,应该有点依据才行,512g固态,只有两个颗粒,慧荣sm2258xt主控

楼主(2023-05-17):
以前比较贵时候买到的便宜咸鱼货,描述是开卡每次都能开,开了后大概几个小时就掉卡,

收到后诚不期,相当真实。现在打算任意取一个颗粒变成256的固态用。

没买钢网,不想植球了,

不会跑慧荣的rdt。。。也不再需要固态了,

所以拆掉一个疑似不稳定的就适合我,

开关是我加的。方便随时量产,目测有一个颗粒钢印明显,一个很浅
测颗粒我是不会,

可见这个来自商家选过的物品,再有上一任diy高手选过的。确定坏的就是坏的。没可能捡漏

(随后拍正面图,因拆开发现送的胶已经固化了,尝试取开,目前粘在一起了)

楼主:
还真是结实啊,拆了出来。凭借图片看看哪个颗粒最有拆的必要?或者有啥具体方法,屏蔽不稳定颗粒。速度慢也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真是结实啊,拆了出来。凭借图片看看哪个颗粒最有拆的必要?或者有啥具体方法,屏蔽不稳定颗粒。速度慢也 ...

还有清晰图,拆上面那个?

楼主:
看着还不错,就是不会降频率使用的方法,明天全部加焊接一遍,要是还掉就把没有编码这个拆了

楼主:
补一张清晰图

网友:
这个盘看了眼晕

网友:
这个难道是压箱底的陈年老货。

网友:
跑圈,然后用3模式开卡,再跑圈再按3模式开卡,一直到能跑圈全部通过,可以免去rdt

网友:
感觉是BGA272或者是BGA316的颗粒

网友:
太高级了,板子固定都用胶带

网友:
看起来很无语啊

楼主:
继续更新。全部焊接过了。无法rdt。但可以量产,

楼主:
拆了一个闪存,然后量产不过,可能是识别电阻没拆。

楼主:
再次更新,无法量产,然后以为打码那个颗粒坏,已经拆了,但是旁边识别电阻还没有拆,目前也无法开卡,
想恢复是可以,估计恢复后不跑rdt的时候,量产最初状态也量产不了。
图2-3为不常见的颗粒封装类型,可以直接焊接回去
图4为猜想的跳线位置,

网友:
楼主加油,继续折腾

网友:
乱搞啥啊,把F3颗粒移到F1位置去

网友:
继续折腾,继续围观。

网友:
这个必须围观 加油楼主

网友:
这折腾有技术

网友:
不笑楼主,都曾有这么一天。其实楼主可以买点高温胶带,那个透明胶和美纹胶带,融化了估计很难处理。

另外,这盘原来是双面胶粘在外壳上的?导热垫不是色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