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热风枪搞定N1扩容无需编程器无需植锡

楼主(2023-05-17):
N1这个盒子最大短板就是8GB的内置eMMC存储,我的已经满了很久了。准备扩容,研究了下,主要困难在BGA焊接和植锡,焊接还好,一把热风枪就能搞定,植锡就比较麻烦了,需要钢网,操作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新手很容易把eMMC芯片干废。于是研究了下单热风枪扩容,目前已经顺利搞定。
难点有两个:1)备份资料,2)烧录资料到新的eMMC芯片中。
先说备份资料,直接在Android系统中备份即可,如果你熟悉Linux,下面的操作会非常简单。
webpad的系统预装了一个终端模拟器,运行终端模拟器,输入su切换为root帐户。
插入一个U盘,挂载U盘,命令请自行搞定,cd命令切换到U盘所在目录,准备导出整个eMMC芯片内容。
eMMC芯片设备在/dev/block/mmcblk0,下面两条命令任意一条都可以备份整个eMMC芯片内容,备份以后使用gzip压缩,最终备份数据不超过1GB,可以存放在FAT32格式的U盘上。
cat /dev/block/mmcblk0 | gzip > mmcblk0.bin.gz
dd if=/dev/block/mmcblk0 | gzip > mmcblk0.bin.gz

如果不使用gzip压缩,备份的数据大概有7GB+,FAT32格式的U盘是无法存放的。
资料备份完成,下一步就是如何写入新的eMMC芯片,自己买编程器不现实,一个座子就好几百块,自己焊接转接板,也避免不了植锡操作,新手通常搞不定。
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tb的eMMC芯片卖家可以提供代烧录服务,买eMMC芯片时顺便买一个代烧录服务即可,32GB芯片+烧录服务也就二十多元,收到的eMMC芯片是植好锡球烧录过数据的。
注意给卖家说好,资料要解压缩以后烧录,别把压缩包烧录进去了。
剩下的就是热风枪拆焊,清理PCB焊盘,然后把新的eMMC芯片用热风枪焊上去,避免了植锡操作,整个过程简单了很多。
当然如果焊接失败重新测试,还是避免不了重新植锡,所以学会植锡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该学的总要学的

网友:
不错的解决方法,
提高了新手扩容的成功率。

网友A:
植锡、扩容这种一看就会,一做就废,之前将机顶盒尝试扩容,结果PCB焊盘都搞掉了。直接扔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植锡、扩容这种一看就会,一做就废,之前将机顶盒尝试扩容,结果PCB焊盘都搞掉了。直接扔垃圾桶了 ...

多练练就好了,我刚开始也是这状态,搞废了一片eMMC,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一般新手,还是有难度的,一次成为不了。

网友:
还是练好植锡的好

网友:
收藏先,等那天我买风枪了,也照着试试把手上的盒子、路由之类的折腾折腾

网友B:
我们正常都是emmc植球好出给客户,烧录资料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正常都是emmc植球好出给客户,烧录资料太麻烦了

有测试架的烧录资料一点也不麻烦。会植锡焊接的话,也不难。

网友C:
cat备份和dd备份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t备份和dd备份有啥区别?

无差别,备份内容完全一样

网友:
这种活还是有一定难度,我等只能欣赏

网友:
这种有手就行吧

网友:
我相出的总连锡

网友(2023-06-30):
提个醒,n1的盒子吹emmc芯片温度高点,开420,普通的350多度你会发现纹丝不动

网友:
该学的总要学

网友:
学习学习,也许啥时候就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