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捡个故障两轮平衡车,修复还得做个充电器

楼主(2023-05-17):
经常去朋友货场转转,捡了个两轮平衡车,拿回家电池单节10串已经没用了,用原来保护板重新组了个2并10串,平衡车已经完美修复,单独买个36V锂电充电器最便宜得要10几块钱,还不如直接动手组个,万能宝上5.52元升压模块,3.88元0-100V 10A电压电流表,刚好家里有块24V 4A电源,接上测试发现只能模块升压不能降压,考虑到以后可能要用在3串,4串锂电螺丝刀充电,还得用12V电源,家里有块12V 10A电源,还得要外壳,想着用电脑ATX电源外壳,家里多的是,翻出一块长城ATX电源,测试通电滋滋响,电压偏低,又忍不住去查资料修复,7500第8脚上拉2.7K电阻开路,两路输出只有一路,修复后正常,对比模块尺寸,刚好能放进电源,那就直接用ATX电源,散热风扇也一起解决,表头用块5V充电器小板供电,今晚测试完全正常,等有空在开孔组装。还是看图吧!

网友:
楼主好身手!修复还加上改出一充电器。

网友A:
厉害了 限压40V?

网友B:
atx电源能调这么高?

网友:
可以用铅酸的充电器改一个36V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限压40V?

ATX电源12V用升压模块升压到42V,可以恒流恒压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x电源能调这么高?

加了升压模块

网友C(2024-09-01):
引用 楼主:
ATX电源12V用升压模块升压到42V,可以恒流恒压充电

需要手动调节电流电压,而不是自动调节吧,与充电器比还是有些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手动调节电流电压,而不是自动调节吧,与充电器比还是有些区别

恒流充电了,电压达到电流也会慢慢变小,效果应该比充电器还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