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华谊PM2018B 拆机图

楼主(2023-05-17):
华谊PM2018B 拆机图

网友:
把牛屎换成硬芯就完美了

网友A:
华谊的表做工和精度还是比较可以的, 价格也算可以。

网友(2023-11-19):
引用 网友A:
华谊的表做工和精度还是比较可以的, 价格也算可以。

就这还算可以??        这个牌子的华谊就是仿品    反应速度慢的一批

网友(2024-03-13):
华谊万用表不是HYELEC

网友:
这个表测量速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