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中的经验主义错误-指纹锁小改

楼主(2023-05-18):
德施曼T86,比较老旧的指纹锁了,亲戚卖了房,去拆下来自己安装的,就图方便。

本来是图方便,省去带钥匙或忘记带钥匙出门,结果偶尔面板无响应就报密码输入次数过多锁定3分钟。
领导遇到几次了,不悦,埋怨说不方便。
于是打算给电池加个开关,在门外重启(很隐蔽的地方,看不见可以摸得着);顺便改成锂电池,实际也是无用功,4节5号电池也能用7-8个月。
原机是6v供电,我大胆地改成18650两串,7.55v,正常工作。

装好电池,接好保护板,试机,尼玛,居然冒烟,明显就是短路啊。百思不得其解,用电筒一照原机的电池盒,才发现原因:
“经验正”和“经验负”有根隐蔽的黑色线连接起来的。

网友:
正确的操作应该是弄个5V充放电电路吧?

网友:
大电流短续航的改锂电,长期慢放的改了一般负效果

网友A:
我的米家锁,也是容易没电。改单节电压太低,两串太高。头疼。。。。。。又不想加一级dcd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米家锁,也是容易没电。改单节电压太低,两串太高。头疼。。。。。。又不想加一级dcdc。 ...

改铁锂啊,我都是改铁锂的,方便好用还不用担心电压过高

网友:
买的小米8节5号电池  用了1年半了 还在用

网友:
杂牌的指纹锁充一次电使半年
冬天冷偶尔指纹失败 哈一下手指头就好

网友:
我的都是直接电源适配器供电。内置电池串一个继电器,常闭的。由外部供电的时候是断开的,一旦外部电源停电就闭合供电了。

网友:
这玩意儿一个小黑盒轻松破解吧

网友:
我家voc的大概能用9个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铁锂啊,我都是改铁锂的,方便好用还不用担心电压过高

需要占位桶吧,就怕家里人不懂给用错了

网友:
还是小心些为妙

网友D:
电池盒上标了正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盒上标了正负呢。

哈哈,我说的是总成的正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占位桶吧,就怕家里人不懂给用错了

这个确实是主要的不方便的地方了,就怕充电搞错,特别是老人在家。

网友:
我家也是个杂牌子指纹锁,没想到四节早泄王南孚电池竟然用了两年多,昨天电池歇菜了,外面开不了锁,插移动电源顺利开锁并更换早泄王。

网友:
确实一般情况下电池能用上近一年,不知道改锂电或铁锂后能用多久

网友:
现在的指纹锁都很省电,因为安装前都将原入户门的天地钩去掉了。

网友:
我家的是一个最简单的指纹锁,指纹识别,手压把手开锁,这样的省电,电机只负责加载脱扣,负载小,不易坏,省电,买时送的电池用了差不多两年才提示换电池

网友:
竖版电池盒设计是有问题的,常见于早年的电子锁,弹片常年被电池压,会出现接触不良。有个问题看不懂,4个电池正反连接,确实是从一侧引出6伏,边上相邻两个电池盒是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