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婆的电动车又坏了~拆修台铃48V3A充电器

楼主(2023-05-18):
下午上班时,老婆跟我说:电动车又没冲进去电,这下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周一时跟我说过一次,我以为没插好或者充电站有问题导致,现在看来可能是充电器有问题了。本来想让她先买一个用着,这个坏的等我回家看看能不能修好留着备用。结果一问说要120元,我网上查了也就35-55元左右,果断让她先别买,先检查一下看能不能修好。下班后回家吃完饭就赶紧把充电器拿回来检查,一查果然发现了问题,有一根输出线不通,有时弯折一下又通了,看来可能是意外拉扯断了线。废话不多说,赶紧干活。
拆开充电器,插故障,这焊点有点那啥

剖开插头,有一根线已断

线跟插头是压接的,我想用钳子捏开把线抽出来,没想到挺硬,钳子都捏断了也没成,损失惨重

没办法,找来接线端子压好线插上再焊接

然后再回复外皮

装回壳子里

上电测试,有输出了

应该是没接电池,所以电压是跳变的
接上电动车,扫码充电

看看充电功率,应该是正常了。

充10个小时吧,应该能充满,这个充电站带自动检测的,充满自停,但是不会退钱。

网友:
晚上老婆有奖励了

网友A:
钳子太差劲了哈哈哈,安慰
扫码两块不便宜啊,

网友:
原来还是外伤。

网友:
老婆一定会说,老公,你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子太差劲了哈哈哈,安慰
扫码两块不便宜啊,

小区里5小时1元钱,还可以。外面还有30分钟1元钱的,那才叫贵呢!

网友B:
锂电充电宝3A的不多见

网友C:
是充一次2元吗?

网友D:
原来只是接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充一次2元吗?

不是,是1元钱5小时。我老婆的电动车是48V24AH的,充满至少需要8个小时吧?那就只能选2元充10小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充电宝3A的不多见

充电器48V3A的不常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只是接头坏了。

是的,关键不是普通的品字插头,只能拆修了。

网友:
真的,工具是用来收藏的。

网友:
什吗工具?真的是扯断啊。

网友E:
这个维修成本高了,还搭上了钳子,换上我只接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F:
钳子都捏断了也没成,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钳子都捏断了也没成,神奇

那个插脚是黄铜的貌似,很硬。或许是钳子太次,反正是没干过插脚。

网友:
满血复活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维修成本高了,还搭上了钳子,换上我只接焊上去就行了

谁说不是呢,不行,我得找我老婆报销钳子费用,申请买把好点的。嗯,就按120元的标准买吧~

网友:
大力出奇迹啊,钳子都能捏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