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富士施乐fuji xerox M115W激光打印机unable 02故障

楼主(2023-05-18):
        本人曾经真的爱过首发于数码之家  严禁某些不要脸的进行修改转载

收来一台施乐的115W打印机 看了下带扫描复印 好像还比较新    而且带WiFi   好像不错的样子

付钱  搬回来  上电试机 一顿电机响之后 屏幕显示 printer unable 02   同时发现自检时间好像很短                 于是各种搜   说各种问题的都有      扫描组件问题啦   电源板 问题啦  主板问题啦 等等等
下面一排滚动显示 大概意思是请关闭电源重新开机再试    当然是然并卵

最后搜到贴吧一个e文故障代码说明  一下子找不到网页了 大概和这个坛友的故障一样
[外设] 富士施乐打印复印一体机怎么修?开机显示PRINT UNABLE 02

施乐M115 FW 提示打印unable02是因为主马达的速度未能在指定时间内稳定下来。
主马达的速度未能在指定时间内稳定下来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1、原因:主马达插线连接不良;措施:重新连接主马达插线。
2、原因:马达编码器电路板扁平电缆连接不良;措施: 重新连接马达编码器电路板扁平电缆。
3、原因:低压电源电路板故障;措施:更换低压电源电路板单元。
4、原因:主板故障;措施: 更换主板主件。

这个机器 不同插件拔掉之后 显示不同代码。,扫描排拔掉之后,和插上之后代码是一样的,所以确定扫描描线有问题。

然鹅这个故障并不是站这坛友说的  (红色字体部分的这个原因)

但是  我从中得到启发   拔掉不就知道是不是这问题了?

于是拆机   先检查主电源发现没有偏低  主电源24V板板正正

  然后拆另外一侧 面对机器    左侧齿轮  右侧电源

既然官方说是主电机转速不能稳定   那就主电机入手      发现电机转的蛮好的啊

反复试机发现 自检时间很短   大概听到主电机响声不到5秒就停止 然后屏幕报错     于是猜测是不是排线问题  反复拔插开机试机没有用 并不是

再想  是不是这个传感器或者某个电阻问题?   传感器坏了或者传感器断线导致主板检测不到呢?

然后拆硒鼓仓下板   再拆了前面立板

看见了主电机  和主电机检测板以及激光器组件

于是故意把检测小板拆下 不装   再试如故   然后想到既然是红外对射的遮挡检测那就可以用表测试的    于是用表测试输出脚  用的频率档 什么也没发生

于是拔掉小板  研究了一会电路原理  找到正极   插上上电  测供电电压3V    发射端2V左右  接收端2.5V

然后关机  拔掉  表测传感器没有短路   三极管也没有短路         焊线  可调电源上

用表测试  接受端  是否遮挡  输出没有区别  没有拉低反应

因为观察电路是  光耦传感器是控制一个三极管  然后三极管输出到主板的   电源来的3V经过一个大电阻 然后通过小电阻拉高  再到三极管和光耦传感器   也就是说这是拉低有效

后来想想这个三极管不知道型号不好操作啊     还是先换换光耦传感器再说

翻出一盒子各种电路板   找到一块平衡车的姿态检测板  上面正好有俩光耦传感器   用于站人检测    拆下一个    换上     装回小板测试   一顿电机响   然后发觉  自检时间变长了 大概十几秒

有戏了    等响声停下  一看屏幕显示REPLACE DRUM  不再是之前的 printer unable 02了   于是继续浏览器翻译  说是      替换  硒鼓

然后开始拍照+装机  打印出有污痕的白纸      白天看了下粉仓有粉  但是貌似结块严重   再淘宝买了个粉仓  最后可能要换硒鼓部分    本来装的是一个易加粉的粉仓  也不是原装

因为不是开拆就拍  是搞好才开始拍照      图有点乱 拆机顺序也有点乱        主要故障原因就是  这个光耦传感器坏了导致主板人为主电机没有运转  所以报错

  然后一顿清洁  擦灰  装回  才开始拍照

先解开左侧扫描组件的绿色支撑杆   然后翻起扫描组件  这时候最好是靠墙或者什么东西支撑别翻过头了 容易拉断扫描组件和显示板的排线

然后拆掉这个大红圈位置的这个黑色小的塑料件

拆开两侧盖板  基本上是挂扣的结构  底部勾住  背后螺丝处勾住 上面勾住

右侧的电源板在屏蔽罩下面   这个绿色的是高压板    主板在图右边那一小点

硒鼓仓的下盖板 左右都是扣起的   拆掉前面说的螺丝之后  然后拆下左右盖板     需要拿掉硒鼓组件   然后把这个盖板向机器后方轻轻掰一下  就能脱离卡扣

红圈是卡扣

拿掉硒鼓仓上盖板之后   就能拆掉固定前面挡板的四个螺丝     注意硒鼓仓下盖板和前挡板的卡扣结构

拿掉前挡板  就看见激光组件了

拆掉钱挡板全貌  绿色的就是主电机检测小板  也是硒鼓到位开关转接板

拆下检测小板 看见主电机的信号轮

用来拆件的  平衡车姿态板  和修好的打印机检测小板

坏的光耦传感器(躺下的)   和好的传感器(立起来的)

检测小板全貌

换上之后开机自检完成的图

打印机的屁屁

另外一个修打印机的帖子     喜欢的给点分吧
[外设] 拆修总是卡纸的佳能LBP2900激光打印机

网友A:
好长的帖子,支持一下修办公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长的帖子,支持一下修办公设备的

到处找都说让找他们修或者说换电源板主板,或者说找售后,没有能给大家指明方向的,那样的回答就是废话,还不如不说对吧

网友B:
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很快就找到故障点,太厉害了

网友:
M115W是带无线打印的,我还有台M115B在吃灰,不带无线打印,不知道你这个带不带网络扫描?

网友:
数码之家标点符号收费了吗?打空格也不打符号

网友:
费了很大的周折,还是技术支撑使然。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修复成功。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有时自己的打印机也是出现各种故障

网友:
激光打印机比较适合办公室用,耗材便宜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捡漏成功

这不能叫捡漏,维修费用很高

网友:
我有个p115b,用的很少,先收藏,以后备用

网友:
我还是头次见到这么小的锯齿形皮带以前见过踏板摩托车cvt皮带也是这样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过类似的问题也测过那个传感器 不是传感器的问题好像是排线的问题吧 时间太长了不记得具体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