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Kingston A400 PS3111 SSD开卡成功

楼主(2023-05-18):
1、JMS578刷NoUAS固件

A400短接-工程模式

PS3111 SSD MP Tool

设置

刷固件

超过30秒报错不用管,软件BUG,其实已经刷成功了

初始化硬盘

检测硬盘

测速

坏道检查

网友A:
用2.2.85版本的工具,就不会有这个bug了

网友:
在哪里下载呢.

网友:
刚刚弄了一个宇瞻120G的固态,也是PS3111主控,这固态两年前就到手了,一直开卡失败,昨天闲着无聊鼓捣了一下还是不成,今天早上居然成功了,一直失败的原因是我之前用的软件版本是V2.2.22的,换成V2.2.70的一下就过了,唉~!两年前的120G还可以用一用,现在这个120G开卡成功反倒成了鸡肋了

网友:
恭喜楼上二位开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2.85版本的工具,就不会有这个bug了

这个版本哪里有?

楼主:
名字和版本好搜索一下很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2.85版本的工具,就不会有这个bug了

感谢,没找到2.2.85的没有测试。

网友:
这个版本确实低

网友:
我的过不去

网友B:
楼主可以写详细点,怎么刷了两次固件?好让我们这些新手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写详细点,怎么刷了两次固件?好让我们这些新手学习学习 ...

第一次是刷易驱线,第二次刷硬盘

网友:
全是高手,我要加快学习步伐。

网友:
恭喜楼主救活一块SSD …… KST的这个型号好像要设置温度? 看楼主没管温度也成了

网友:
JMS578刷NoUAS固件   这个用1153E的开卡板是不是不用这步

网友(2023-10-09):
引用 网友A:
用2.2.85版本的工具,就不会有这个bug了

大佬,找了一圈没找到2.2.85的版本,能发一份吗?十分感谢!
527278542@qq.com

网友:
虽然没用这方法,但还是成功了,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