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为了27元的罗技键盘用曲别针做的拔键帽器

楼主(2023-05-18):
如图,键盘收到时比较脏,需要吧键帽全部拔下来清理,用手一个一个拔太累,就用两个曲别针做了一个拔帽器,贼好用,谁用谁知道。。。

网友:
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要我的话,脏就脏吧

网友:
可能是最大号的别针。

网友:
小别针有点软吧?

网友:
可惜针脚太粗,很多键盘缝隙塞不进去

网友:
不错,这倒是个办法。

网友:
给你看看我做的,10年前做的用来清洁键盘。

网友:
金属容易刮伤塑料,有那种专门的塑料拔键器卖的,也不贵!

网友:
我的工具简单,把一只墨水用完了的笔芯,放在火上烧烤一下,捏扁后再搞一个勾,就可以拔键帽了,又不伤键帽,用完也不用收拾,直接丢垃圾桶,这个小工具很难使用一次,第二次要用时再做一个就行。

网友:
弯头镊子直接撬就行了,没弯头直的也行!

网友:
我用2元一把的挂锡刀当撬棒...

网友:
焊锡丝焊接的铁?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手抠下来

网友:
我是找个报废的镊子改的,不过有缺陷,缝隙小的下不去,还是钢丝做的好用

网友:
边上要修修,不然有可能会划伤键帽。

网友:
直接扣的时候多

网友:
边缘的用尺子撬
中间的用手直接扣
没那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