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在收废品处捡了一个怪兽充电宝

楼主(2023-05-18):
充手机一分钟就会停,看了前面的帖子,基本破解不了,虽然手上有好几个充电宝,这个带三种插头,看着方便,就想用上次家元换的小米充电宝电路板来个移花接木,还差一个C口的充电口,还没有到货,先发图让大家瞧瞧。

网友:
换板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破解费时费力不讨好

网友A:
管他怎么费力加密,板子一换什么加密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他怎么费力加密,板子一换什么加密都没用

本来不差充电宝,就是搞起玩,看到多次有点大。

网友B:
换块板子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块板子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主要是那个板子大小还合适

网友C:
看着电池挺厉害,等你杰作,争取来个精

网友:
到处都是胶原蛋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电池挺厉害,等你杰作,争取来个精

弄好了也是吃灰,

网友:
取电芯,换版

网友:
解决办法最省事的就是换块板子。

网友:
哪有那么容易换板,找到适合的板几乎不可能

网友:
这个充电宝做工可以啊,不过研发成本的90%都用在加密上面了吧。

网友D:
走线挺凌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走线挺凌乱的。

有8根线,还有接头,不好弄

网友:
我捡到过十几块来电科技的充电宝,原来以为也需要破解,有次充满电后我儿子直接怼进手机,居然是可以充电的不断电。

网友:
电芯壳子可以用

网友:
一般都是单片机控制MOS输出一根导线的事就是要知道是那两个脚各

网友:
换个思路 找个电池报废的充电宝 把电池换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