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照度计(dr.meter lx1330B)并请教按键不灵问题

楼主(2023-05-18):
多年前为装修买的照度计
最近有事拿出来一看,开关机键power和计量单位切换键lux/fc键居然坏了,就是怎么按也无法实现相应的功能。
我啥也不懂,只能拆了到坛子里来请教专家大佬们了。

这是说明书

机器的模样,带一个小小的箱子

按着就是没反应,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左下角的电池符号会出来

拆开看看吧,9V干电池供电,硅胶按键,已通过换位按键排除了按键问题

PCB也标注了机器的型号

上电源瞎看看吧
待机数据如下

按着POWER键功率就很快攀升,一直到如下功耗才止步

这个时候PCB板上的这个位置,电阻温度就很高,由于是手摸感知的,没有细细去确认是哪一个或者几个电阻

按着切换键,功率也会上升一些

网友:
虽然我不懂,但是还要回复,努力玩起来

网友A:
装个修还得买这些吗?照度计是看每个位置的光线强度吗?是不是还有甲醇仪什么的一起

网友:
这种按键据说手感好但是寿命不太长。

网友B:
换个导电皮碗就行

网友:
橡皮的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导电皮碗就行

我有试过,将没出问题的几个位置皮碗换位,排除了皮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修还得买这些吗?照度计是看每个位置的光线强度吗?是不是还有甲醇仪什么的一起 ...

甲醇仪没买
就弄了一些试剂盒玩玩

网友:
第一次看到照度计内部结构。

网友C:
虽然牛屎不爽,但是做工粉不错,还是彩屏,我给你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牛屎不爽,但是做工粉不错,还是彩屏,我给你好评!

黑白屏,外壳彩色标识
你看到的彩屏是电源的屏哦

网友:
具体的咱也不懂,电源不错

网友:
睿登电源不错,发热靠手摸太难,红外热成像仪可以提上日程了

网友D:
换个新的9V电池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新的9V电池再说

电池确实没有换过
不过我用直流电源应该可以排除电池因素了吧?而且电池我也测过了,9V+的电压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
没看到传感器,遗憾

网友E:
这种问题是按键的导电橡胶不导电了(可以测量按键与电路板接触面那一面的电阻,两只表笔放在一个面的不同位置),可以明显看到电阻很大(好的电阻应该比较小,几十欧以下),修复办法:可以找差不多的、质量好的导电橡胶按键更换;也可以嫁接(先把原按键的导电橡胶切下一层,再找质量好的、粗细差不多的导电橡胶也切下一层,用网红胶粘到原按键上)。

网友:
照度计做工还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是按键的导电橡胶不导电了(可以测量按键与电路板接触面那一面的电阻,两只表笔放在一个面的不同位 ...

直接用导线短接可以测试吗
另外,我这个机器有5个按键,出问题的是2个,把好位置的按键换位也可以测试的吗

网友:
这类导电橡胶按键,与电路板的接触面的导电性要求不是很高,也可以贴锡纸(电阻很小),但粘不住。感觉最好的办法还是移植,现在的胶好,能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