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1900主板问题 电源12v没反应 用9v 0.6a的散热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23-05-18):
45捡了个j1900.现在问题是电源12v没反应 用9v 0.6a的散热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硬盘灯一直亮.想问一下是电流不够还是其他问题.或者主板坏的?

网友A:
肯定得用12V的,检查下BIO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得用12V的,检查下BIOS电池

这个主板是12v的没反应9v硬盘灯还有一些其他的灯都亮.按开关风扇就动一下

网友:
DC电源不?ATX电源这样看是不是缺少-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