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号称500倍的电子显微镜

楼主(2023-05-18):
拆的原因是使用时辅助光源老是闪一下,影响使用,无法找到拆机的突破口,偶然折了一下,开了个口子,原来是胶水的,怪不得一直找不到螺丝,拆开后找到原因,里面固定电路板的小螺丝松动,这个既是固定作用又是导电作用。

网友:
500倍要油镜吧?

网友:
图像非常清晰,楼主有心了

网友:
看样子即使没有500倍,也接近了似乎

螺丝处改下接触,不依赖螺丝免除以后隐患

网友:
搞科技的东西看着貌似很简单,居然能放这么大

网友A:
这皮肤还没500吧,估计50倍左右。能看蝌斗吗

网友:
跟我这个一样的,插手机用inskam看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皮肤还没500吧,估计50倍左右。能看蝌斗吗

没试过

网友:
这个可以放大到这么大

网友:
充其量只能算是放大镜,500倍的显微镜可以看游动的蝌蚪了!

网友:
50倍估计都悬吧

网友:
感觉拍摄效果比想象中的要好。

网友:
把黑色的螺丝换了,效果还能好一些。

网友:
买了一个类似的,90多,用了一次出了,让后自己组装了一个,清晰多了。

网友:
把黑色的螺丝换了

网友:
感光晶片那么小,显示效果还可以啊

网友:
正好我也有一个,没拆过,回个贴标记一下以后拆的时候有数了。

网友:
比想象中的要好

网友:
我也有个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