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不用的U盘、TF卡得定期加电...

楼主(2023-05-18):
无意翻出一张TF卡,是老相机上用的,卡是创见的16G高速卡,多少不是黑片边角料吧?
从文件访问时间,最后一次用是18年,但这个盘上有大量15年左右的照片。数码相机方便,照完看,看完就忘,估计自打拍完预览后就再没看过。
随手插在一个地摊货的读卡器上,打开盘打算回忆下旧时光。打开时正常识别,结果刚看完一张,掉盘了,再插显示未格式化。
换读卡器、擦金手指(卡上有氧化痕迹)、换机身读卡器,全是"未格式化"
囧.....
上diskgen,能看到容量,显示损坏,分区表挂了?用浏览模式可以找到文件,也能打开,那么拷贝恢复吧。
结果...
速度异常的慢,6G多的照片,刚拷贝几张后开始卡顿,卡顿数分钟后报错I/O错误、出现坏区,接着掉盘
囧*2....
郁闷+郁闷,除了抽自己嘴巴子也没什么办法,还不如不找出留记忆最好。
愤愤关上diskgen,继续上网(但TF卡插着没拔)

睡觉前绕不过心结,再次用diskgen恢复,什么也没做、环境一样没插拔重启、恢复中依然卡顿,但是....
没有报I/O错误?进度条兜兜转转一个小时,居然全拷贝出来,查看下全部完好
??
今天拿到单位,插上仍显示未格式化,再diskgen操作一次,结果...不到5分钟全部拷贝出来,一样完好

活见鬼

臆想下。莫非是长期不用单元漏电导致电平不够高而读取错误,由于插着不放+多次访问把电平拉回去咯?

网友:
flash芯片的冷态存储时间感觉应该不如机械硬盘

网友:
电子产品都有寿命问题,时间到了,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有个三星早期tf卡,估计是MLC的,三年没通电挂了
但是优盘和一堆SD都没事

网友:
我去翻一下我的SD卡看看,也是相机用的,好多年没有通电了。

网友:
看到这个,默默的插上了我的U盘

网友:
感觉是错误太多,一边读一边纠错,卡的主控性能太弱,导致了太慢。

网友:
还能这样?感觉有点诡异呢。

网友:
定期加电有帮助吗

网友:
应该是存储注册表和地址一类的flash电子丢失了吧1

网友:
个例个例个例

网友:
看坛子里高人说,和是否通电关系不大

到底如何,至今不知道准确答案

网友:
提醒的及时,赶紧去翻翻我的存货》

网友:
确实有可能,我有一个SSD放了两年左右,再通电就挂了,盘都不认了。后来得新开卡,就好了。也是MLC的,还是老制程的MLC

楼主:
漏电问题是以前看SSD定期加电防掉速和NAND工作原理猜测的,土路子,要是有大牛可以讲讲

一个快速的加电方法是
扫病毒
或者拷贝、镜像到内存盘(速度快、不损坏写入)
甚至........
用mhdd之类扫描坏道的程序对盘做一次操作(但不修复)

以上是确保每个扇区(逻辑上的)都访问一次,进行充电动作

网友:
我十几年前买的金士顿16G优盘,至今完好,那种TF卡,SD卡,长时间不用,也坏了几个。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tf卡确实容易坏~~~

网友:
才5年不至于,flash闪存保存10年没问题,可能是这个TF卡体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