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24V的7500BD电源请教(已修复)

楼主(2023-05-18):
(更新)
经过各种大神的指点,将最容易出问题的电容一个个拆下来测量,发现确实是有一个电容表面看起来没点问题,底下漏了,是那个辅助供电的滤波电容,35V470UF,没得同规格的,找了个小点的35V200UF电容换上后就恢复正常了。

同时改了可调,这个可调是7500BD的1脚外接到输出电压分压电阻上来调整的,原电阻是22K+2.2K+1K可调,更换为10K+10K可调+1K可调+100欧,限制了最高电压到30V,因为输出电容是35V的,但最低感觉只能调到10V左右的样子,再低就会导致变压器响声,虽然可以最低到5V左右,感觉像是保护了还是说间隔启动了。后面再慢慢研究看看。

(原)
有个24V替换下来的坏电源,本来想修好做个可调,发现技术太菜完全摸不着头绪。来请教一下大神们看怎么检测。

电源是24V的使用7500BD主芯片的电源,应该是初级自激启动加7500控制,目前状态是输出有24V但不能带载,一带载变压器就有响声,而且电压掉的厉害。
目前测试7500的VCC只有5V供电感觉明显不正常,尝试过断开IC的VCC引脚后测量辅助供电的整流后电压也很低就4-5V的样子,估摸着是自激震荡有问题,仔细观察了没发现有什么明显烧黑的地方,就有个负载电阻处板子上有黑灰,但测量了负载电阻正常,电容也没有鼓包之类的情况。然后把所有二极管和三极管都测量了个遍,没发现有明显短路的情况,接下来没得维修思路了。手头也没示波器,不知道是不是自激震荡没有起振还是说有什么保护电路起使用了。大神们支个招。

这是电路元件面,开关管是13009。

这是背面线路面

这是找的类似的电路图

这个微调可以调整小范围电压。

7500BD的芯片

背面

网友A:
我遇到过电流采样电阻问题,故障现象也是这样。

网友B:
有没有测试一下5v的带载情况?

网友:
测一下7500的8和11脚电压,驱动输出,昨晚遇到一台类似故障,8脚上拉电阻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电流采样电阻问题,故障现象也是这样。

电流采样是那三个并联的灰色电阻吧,等下去测量一下看,最主要是这个不接芯片电压还降低了,感觉芯片5V电压应该是没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测试一下5v的带载情况?

这个没有测量,是说断开芯片的VCC,再在原位置上加个电阻看下带载情况吗

网友C:
测一下输出滤波电容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输出滤波电容看看是否正常?

感觉不像是滤波电容问题,毕竟有四个并联,所以没有拆下来测量,等会全拆下来测量一下看。

网友:
C9换下看看
再就是Q3,Q4

网友:
看上去用料还可以~

网友D:
13009的基极电容检查一下或者换新的试试看。再有7500的12脚的滤波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E:
v3v4两个1815容易坏,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进来学习,都是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009的基极电容检查一下或者换新的试试看。再有7500的12脚的滤波电容检查一下 ...

那几个小电容看着外观挺新也没拆下来测试,看来得拆下来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v3v4两个1815容易坏,换了就可以了

这两三极管我有在线测量和拆下来量了下,因为只有个万用表,就用的二极管档量了一下导通电压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测量,是说断开芯片的VCC,再在原位置上加个电阻看下带载情况吗 ...

是的,你这个电压应该是低了,7500内置了5v基准源,基准源的稳定输出电压为5V,条件是VCC电压在7V以上,误差在100mV之内,基准源的输出引脚是第14脚,12脚如果只有5v可能无法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这个电压应该是低了,7500内置了5v基准源,基准源的稳定输出电压为5V,条件是VCC电压在7V以上, ...

按这个思路,是说不受控的自激电路就有问题,正常应该是不受控状态自激震荡输出电压应该还会偏高的吧,这种断开IC12脚反而电压更低是说明自激电路没有正常工作吧。我是这么想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查自激电路的故障。

网友:
初级的小电解电容直接换掉

网友:
这个电源还带电压转换,把7500换了看看

网友:
7500的供电明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