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用220V40A漏电保护开关实剖(有电路图)

楼主(2023-05-18):
漏电保护开关实剖(有电路图)

可以去掉检测线圈的两条白色输出线用光耦把单硅A极电压引到G极(串一个100K限流电阻),作其他用途的保护开关用。例如过流保护,过压保护开关等。

此物废物店经常有,一元钱就可以买到,很好的改装物来的。会用就很好用,又平又靓。

本帖是为自己留草稿的,以前本人也画过这种图,但资料都发霉了,还是放在数码坛保险一些,不会发霉,还能益他人。

网友A:
这图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画的不错

多谢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有意思

多谢顶贴。。。。。。。。。。。

网友:
这个图有意思,这种样子的开关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生产的

网友:
奇思妙想啊

网友:
这是早期淘汰产品,体积大,还爱坏。电路画得好,实物图加电路图。

网友:
这图画的 像极了打仗片里面,双方的作战地图

网友:
楼主认真了,分析的很细致。

网友C:
我家90年代初才通电,当时配的一个漏电保护器,里面有IC专用电路,非常灵敏。

后来再买的就没有IC了。

网友D:
这个就是渣,反应太慢,人容易挂掉,还是要比较器加放大电路的稳当些,专用芯片最好

网友:
这个图看着清爽,楼主的图看得人眼晕

网友:
这图形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图有过压保护,雷响会跳掣,但参数没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渣,反应太慢,人容易挂掉,还是要比较器加放大电路的稳当些,专用芯片最好 ...

0.1秒就动作,应该不会挂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90年代初才通电,当时配的一个漏电保护器,里面有IC专用电路,非常灵敏。

后来再买的就没有IC了。 ...

太灵敏也不是好事,潮湿天会自跳掣。

网友:
互感器输出端(两根白线)并联电阻,430千欧吗?

网友:
手绘图画的挺形象

网友:
你这个图和楼主的不一样啊,你这个图,互感器次级没有接电阻,而楼主的图,接了一个430K电阻,不知道这个电阻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