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爱国者的512SSD,H25BFT8B3BLR 找不到软件开卡

楼主(2023-05-18):
H25BFT8B3BLR 8A1BBLR-1E     主控是SM2259XT     找不到软件开卡    这个颗粒啥情况呀

网友:
你确定都找过了?

网友:
你是不是搞错了,59xt是配qlc的啊

网友:
还是上图吧

楼主:
崩溃。。。。搞的烦咯。上图了,大佬们帮看看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highlight=2259 和这个一样的AD, 7E, 28, 53, 02, B0

网友A:
根据颗粒丝印查到ID,再用ID反查确认和HY 3D V6 (H25BFT8A1B8R)同ID
,找SM2259XT(AC)_HY3D-V6_PKGU0406A_FWU0326A0.rar这个试试吧,论坛里就有。

网友:
试试这个版本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颗粒丝印查到ID,再用ID反查确认和HY 3D V6 (H25BFT8A1B8R)同ID
,找SM2259XT(AC)_HY3D-V6_PKGU0406A_F ...

非常感谢,终于搞定了。就是开好以后有3个坏块   容量少了点,这都无所谓。速度掉了好多,特别是4K 64线程测试超级拉垮。。。。。

网友:
好多这种颗粒的固态

网友:
QLC好像就是这样

网友:
能开了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终于搞定了。就是开好以后有3个坏块   容量少了点,这都无所谓。速度掉了好多,特别是4K 64线 ...

要跑分是吧?我怀疑你工具没设置对,导致颗粒降频运行或者是SLC缓存关掉了

网友(2024-04-25):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终于搞定了。就是开好以后有3个坏块   容量少了点,这都无所谓。速度掉了好多,特别是4K 64线 ...

兄弟 我跟你一样的硬盘需要开卡 能把你当时用的软件发我一个么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