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完美的黑群晖最新系统,是哪个版本?

楼主(2023-05-18):
弄了台小主机,打算装个黑群晖。在哪可以下载最新的系统,要完美破解的,谢谢。不需要QC,已经有了IPV6了。

网友:
网上一找有对应的机型的

网友:
有IPV6也不一定行哟,路由器有有防火墙吗?ipv6 ping一下自己设备的v6地址要能通才行

网友A:
我的是ds918+
版本是DSM 7.1.1-42962 Update 5
最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ds918+
版本是DSM 7.1.1-42962 Update 5
最新

7.1 国区能不能用QC?

网友(2023-06-18):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ds918+
版本是DSM 7.1.1-42962 Update 5
最新

DSM 7.1.1-42962 Update 6你更新了吗

网友B:
个人建议,既然要用黑的,就不要考虑QC了。

网友C:
我在用6.2.3,版本7的用了几个容易黑,刚安装没问题,重启可能就进不了系统,就再没仔细研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既然要用黑的,就不要考虑QC了。

恩,黑就不要老想着白的权益,搞到最后群晖黑的全给堵了!

网友:
7.2都出了,建议一次到位

网友:
虚拟机黑群晖懒人包

网友:
看硬件情况了,最新的7.2,不过引导有可能不支持个别硬件,比较稳的还是停留在7.1或者7.1.1

网友:
如果没洗白,建议7.1以下

网友:
我6.2还能用,然后准备刷7时候发现设备没反应了,现在bios都进不去,就怕机器坏掉,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黑就不要老想着白的权益,搞到最后群晖黑的全给堵了!

全堵不至于 现在正是各品牌NAS百花齐放的时候 微软不是也没堵盗版嘛 全堵等于自宫

网友:
直接升7.2吧,用ARPL引导

网友:
7.2是尝鲜玩玩
7.1比较稳定,版本也新一些,问题也有。
6.x最佳选择,问题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用6.2.3,版本7的用了几个容易黑,刚安装没问题,重启可能就进不了系统,就再没仔细研究 ...

我用的是7.01,重启没问题

网友(2023-08-07):
6.23用了很多年了,好像没啥必要上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