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人用过云桌面吗?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23-05-18):
有一个大软件,想弄台云电脑跑一下,方便在不同地方都可以登录。有朋友比较过吗?最好能流畅一点,数据不大。

网友A:
受带宽和内存影响很大,还有软件兼容性的问题。
正常的电脑运行,想要流畅,16G内存跑不掉,因为云没有虚拟内存,
还有带宽,1000M的宽带,实际网速峰值只有130MB左右,但实际上机械硬盘也能够达到,固态就更快了。
考虑到你异地,移动使用,就没有办法保证随时随时都至少能够达到1000M带宽,毕竟是bps不是byte,要除以8的,也许是10。
再谈到兼容性,云端启动其他软件,即使能够做到虚拟机云启动,尤其是游戏,画质越高,对于网速的占用就更高,举个例子,来个传奇吧,1024X768分辨率的,每秒钟至少得有32MB的画面流量(网游的服务器流量其实都没有1MB),其他的还不算,性价比全无,都耗费在画面上了,你想想看1024X768分辨率的32位色高画质图片,每秒种至少30张,单张的体积应该不少于1MB了吧?
如果只是用来办公....呃,百度云+WPS云办公就不香吗?
那样的话,云桌面就没有意义了。
我现在的操作是阿里云加CloudDriveService1.1.72,将网盘本地化,甚至程序都可以网盘化(反应有点慢,而且不太稳定),徒手转移台机和笔记本,U盘下岗,毕竟文件只有1MB大小左右,在200M带宽下,几乎感觉不到和本地硬盘的差别。
似乎百度云也有类似功能,但是阿里云已经先入为主了,毕竟阿里暂时不限速嘛。

当然理想的状态是全盘云端化,我估计得100Gbps的稳定带宽,无缝对接同频率WIFI信号,再加上高性能的终端机,呃,再等十年吧,也许就成熟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带宽和内存影响很大,还有软件兼容性的问题。
正常的电脑运行,想要流畅,16G内存跑不掉,因为云没有虚拟 ...

恩,很有道理,我再考虑下,谢谢

网友B:
现在不光有云电脑,还有云手机,我就用公司闲置的机器弄了一个自己的云电脑,嘿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光有云电脑,还有云手机,我就用公司闲置的机器弄了一个自己的云电脑,嘿诶。 ...

外网用什么方案?穿透还是ipv6?

网友:
微软远程桌面不行吗?到任何一个地方,远程自家家里的主机来运行……

网友:
用过红手指云手机,用来挂机。

网友:
参考网吧无盘系统

网友:
一直都是远程自己家的电脑,VPN + 微软自带的远程桌面,基本不用什么带宽,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