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T12焊台的笔芯,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23-05-18):
    最近T12焊台用的比较多,发现国产笔芯质量不行,已经烧坏两根了。拆开发现都是导线烧断了,大家有没有质量好一点的推荐吗?谢谢

网友:
原装二手,矿坛经常有人出

网友A:
5年前买了一套国产的,到现在就用坏了一根尖头的,是经常拔插,搞断了尾部的电极环与内部引线的连接点。

网友B:
估计是温度调太高了又没有保养吧

网友:
原装二手的用了8年

网友C:
经常烧坏还不降低电压?

玩家经常为了极致,而去榨系统的性能,实际情况就是日常使用根本不在乎多拿几秒的升温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年前买了一套国产的,到现在就用坏了一根尖头的,是经常拔插,搞断了尾部的电极环与内部引线的连接点。 ...

现在国产质量没有以前好了,现在偷工减料厉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温度调太高了又没有保养吧

350度左右吧,这个笔芯怎么保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烧坏还不降低电压?

玩家经常为了极致,而去榨系统的性能,实际情况就是日常使用根本不在乎多 ...

大概量了下电压,24.2V,笔芯大概8欧姆,冷机7-8秒到350度,好像是升温快了,其实真用不到这么快,试试降点电压,谢谢

网友:
就是质量不行,二手原的要会自己换头哪就无敌了

网友:
找原装进口的

网友:
我用的都是国产的,十多年只坏了两个,一个头子被焊油腐蚀掉了、一个内部断线。

网友D:
国产的还是有好的,看运气了。支持一下国产的吧

网友:
原装的用到穿孔还不烧,以前几块钱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度左右吧,这个笔芯怎么保养?

每次焊完加锡,正常国产头也能用很久的,这个头大部分是人为折腾坏的

网友:
好多头子,一个也没用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常烧坏还不降低电压?

玩家经常为了极致,而去榨系统的性能,实际情况就是日常使用根本不在乎多 ...

说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还是有好的,看运气了。支持一下国产的吧

靠运气?!

网友:
买原装进口或者二手的

网友:
数码交易区山东卖家的原装二手T12用着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