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分享个2259H M2主控板的改电压方法和跳线

楼主(2023-05-18):
这个板子不知道有人用过没,2259h主控,双贴bga152,板子做工看着不错,就是没丝印,对新手不友好。

帮人用这个底板做个盘,双贴nw913 128G 4ce B16A 做256G。

板子默认是1.2v vccq,公版固件不支持,所以需要改成1.8v vccq,改电压方式如下。

调整RA的阻值等于RB的2倍,电压就改成1.8v了。本人用的RA=200kΩ,RB=100kΩ。

电压调整过来后,开卡还是不能开出不,会报错Zero channel Nunmble的错误,经过研究,发现这个错误跟另一个跳线有关:P22

查了2258H的原理图,部分内容打了码,不知道具体内容,但找到P22跳线,这个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拆主控后,量得P22跳线如下,另外顺便量到P23土狗跳线

P22位置原来有个10k电阻,已经让我拆掉了,再次尝试开卡

靠近主控的焊盘是第一贴,本人焊错了,但也不影响开卡。拆掉P22后,可以开出来了。

之前有坛友改intel 545的板子后,也反馈过同样的问题,当时本人也没头绪,经过这次尝试,问题可以解决了。

双贴开出来跑个分

完结!

网友:
前排瓜子花生矿泉水啊~~~~

感谢LZ分享~~~~

网友A:
这个板子我收到过 原来是金士顿的(保真)贴的nw912 怎么开都是adj fail
这个问题小唐说过 但没说解决方法 加adj bypass 语句无效。
直接拆了颗粒去贴了 2263xt 把128扩容的240g 直接量产一次过 没adj错误
59的板子少 量产软件少 可玩性没有58高

网友:
大佬牛,羡慕拆主控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我收到过 原来是金士顿的(保真)贴的nw912 怎么开都是adj fail
这个问题小唐说过 但没说解决方法  ...

确实是金士顿的盘,原厂应该用的1.2v的参数和固件,可惜公版的是1.8v的参数和固件,是开不出来的。只能魔改了

网友:
6666膜拜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金士顿的盘,原厂应该用的1.2v的参数和固件,可惜公版的是1.8v的参数和固件,是开不出来的。只能魔 ...

魔改过可以开出来么?
回头我再把63xt颗粒拆下来试试吧。。。

网友B:
我拿到这个板子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俩玻璃电子开关芯片(硅晶表面直接沉积焊盘的,PMIC多见)拆了短接上,,贼容易坏
本来是用来盘在休眠或者低功耗下关断供电用的,结果整一出玻璃芯片
玻璃芯片要是寄了,要么就是不出供电,要么就是出了供电但是主控不工作
点名批评金士顿这个板子和MX500 M2板子,放的这么靠边,生怕压不坏还是干不坏是吧。。

网友:
听你们这些高手交谈,完全是座飞机,但也能从中吸取一些养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魔改过可以开出来么?
回头我再把63xt颗粒拆下来试试吧。。。

改板子,不是改固件

网友:
真是高手呀!

网友:
驾熟就轻,信手拈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拿到这个板子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俩玻璃电子开关芯片(硅晶表面直接沉积焊盘的,PMIC多见)拆了短接上, ...

点名一个建兴大M主控cv几来着,sata和m2都是一个德行,用了2个这种类似的管子。
创建好像也是有一个,非常容易坏,关键,坏了拆掉焊盘一咪咪小,短接都很难

网友:
范老师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