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LED55K36U换灯条踩坑,变白屏。

楼主(2023-05-18):
来的时候图像正常只是亮度不匀,换完灯条变成白底有图像,排线换了,逻辑板下单了还没发来。

楼主:
这是断开两边屏线的情况

网友A:
是不是把那几个片子顺序给装错了?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那几个片子顺序给装错了?

说的是什么片子啊?

楼主:
确实是逻辑板的问题,换了好了,心情也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逻辑板的问题,换了好了,心情也好了。

静电击穿了逻辑板?

网友:
楼主和这电视应该是八字不合,以后别折磨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