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F15B+真的值得购买吗?价格有点小贵啊

楼主(2023-05-18):
     生产车间,220V和380V经常用到万用表,现在一直用VC890+,同事建议换福禄克F15B+,查了下价格,带票要500多,比国产贵不少。

     普通电工用途,值得升级吗?

网友:
自费还是公费,公费的话无所谓,能换就换。自费的话,去了解一下具体功能是不是需要的。不要票的话应该可以私下谈价格。

网友A:
福禄克不暴力使用。就当自己的用。20年以上没问题,不差钱还是福禄克 。ZT219也不错我就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不暴力使用。就当自己的用。20年以上没问题,不差钱还是福禄克 。ZT219也不错我就用这个 ...

听同事说,选择通断档位,把表笔放220V火零线上都不会烧?真的这么神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同事说,选择通断档位,把表笔放220V火零线上都不会烧?真的这么神奇吗? ...

这个我还真没试过   我们厂有个17b十三四年了(弹簧片断了我给换过一次差点当废品)比我的在厂工龄都大,还杠杠的。就是太贵老板不舍得买了

网友:
当供品就买好的,反正不用,常用的话还是国产。

网友:
个人喜好,够用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同事说,选择通断档位,把表笔放220V火零线上都不会烧?真的这么神奇吗? ...

其实这功能20年前的UT56就行。

只要表笔不插在电流档,所有档位220V电压随便侧,错档会报警鸣叫,并不是什么新奇的功能。

说到底就是表的输入阻抗要够高,然后里面有钳位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功能20年前的UT56就行。

只要表笔不插在电流档,所有档位220V电压随便侧,错档会报警鸣叫,并不是 ...

测通断的档位,阻抗也很大吗?我一直以为这个档位接近短路呢

网友:
就你的用途,直接国产表,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通断的档位,阻抗也很大吗?我一直以为这个档位接近短路呢

找个UT56电路图看一下就知道了。

有类似功能的表很多,只是厂家不愿作为卖点说,因为怕用户作死去试几千伏的电压。

网友C:
二手的三百到手。

网友:
经常接触高电压,还是福禄克可靠,但现在国产也不耐了

网友:
F101最好,没有电流档

网友:
名牌要的就是价格,其实很多作业国产表一样能胜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手的三百到手。

我咸鱼买了一个二手的17B+,也才280

网友:
自己喜欢就行!不要考虑其他的!

网友D:
如果只是普通电工用途,不测电流,FLUKE-101 就可以,体积小,也不贵。

网友:
正常价格260包邮满天飞还是很划算的,全新的就不合适了,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普通电工用途,不测电流,FLUKE-101 就可以,体积小,也不贵。

的确,电工量电流一般是交流的,用互感器更安全,101有acmv非常匹配。101本身没有电流档也杜绝了误操作。101各档都能挺住ac220v,我验证过,但380v就不知道了,我这没有。
要说101+电流钳对于电工还有什么不足的话,也就是没有rms。不过15也同样没有的。比起11x系列的价格还不如花20块钱自己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