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好记星Q2电子辞典,电池更换

楼主(2023-05-18):
1. 起因:家里一个小妹在读高中,有英汉翻译查询的需求(抱怨英汉辞典太厚了不便携)。学校不给用手机,但可以用电子辞典。所以她用压岁钱让我给她买个电子辞典,预算不高故收了一个好记星Q2电子词典(支持各种辞典、英语听力练习之类的),产品是2007年的,功能正常只是电池不耐用了,想给它改造或外接电池使用。期间遇到一些疑问想请教下各位师傅。

2. 方案:①接入充电宝,②接入18650。

3. 方案①过程:测试在不安装电池,机子连接充电器插市电充电能正常使用。所以设想能不能将充电的插头换成充电宝,这样既能移动又安全。实测结果是不安装电池接入充电宝不能开机,安装电池后接入能正常使用。这样不能摆脱旧的电池感觉不安全。(顺便吐槽下这个机子充电必须扭腰,有点影响使用)

方案②过程:计划将原装电池替换成18650,大容量解决学校充电不方便的问题,并且可更换电池,这样充电的时候不影响使用。先看下图

通过上图可以看到电池仓有3个触点,上下分别为负极和正极,中间的不知道是啥。用18650电池盒接保护板再接机子正负极(不接中间端)能正常使用,机子电量显示满格。但播放音乐不到两小时就提示电量低自动关机了,重新开机时机子电量显示剩余1/3左右,测量此时电池电压是3.85V。

4. 疑问:
    ①有没有办法在不装电池的情况下接入充电宝使用呢?因为手里就有充电宝,而且充电宝还可以做其他用途,这样即安全又方便。
    ②通过上面的测试,18650在电压3.85V时就被提示电量不足了。这是机子本身就有测量电压的并且设置关机电压为3.85V吗?
    ③这样好像没有发挥电池全部容量,接的保护板好像是2.5V才断开输出。是因为没有接入中间触点的原因导致电压读不准?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非常期待得到各位师傅的帮助,这方面我是小白,实在不太懂怎么弄,也在查资料了

楼主:
置顶一下最新情况:

1. 用不同的18650、在加原装保护板和不加保护板的情况下将机子使用至自动关机,测试当时电压均为3.7V左右。在百度搜索“3.7V 自动关机”,能找到早些年讨论智能手机自动关机电压的信息如下,结论是当时可能设置一般截止电压都是3.7V,只是看现在能不能改这个值发挥电池剩余容量了。
“我的4.35V充满,2%关机测量大约3.6V”

“通常情况下,智能手机在电压值为3.7V时,将会自动关机,通过上表可以获知,在智能手机关机后,电池实际上还是具有电压的,由于该电压值使得电池无法支撑智能手机大功率的运行以及支持多种应用的应用而导致智能手机自动关机。”

内容来源网站:

2.既然电压从4.2V降至3.7V就不能用了,那只能提高容量来获得更长的使用时间。计划将电池仓正负极端点引出两条线,接上type-c母口固定在机子侧端,然后用5000mAh的充电宝接入使用。由于充电宝输出是5V,所以买了一个降价模块藏到电池仓中固定降电压降到4.2V供机子使用。这样机子和电源分开了,就算机子坏了充电宝还能做其他用途。不知道计划是否可行,有懂的师傅帮忙解惑下,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23-5-23 15:31):
3. 18650接一个3.7V过充放保护板,再接原装电池保护板。测试无法开机,去掉3.7V保护板后可以正常使用。我还想多接一个保护板保护下电池呢估计不行

楼主:
今天下午又试了一次,18650满电4.2V开始使用,3.7V时低电量自动关机了。机子能显示电量满电,自动关机时电量显示为0。按照一般电池截止电压2.7V,还差1V的没用到呢,太可惜了。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能不能中间端点也接正极

楼主:
看了423450尺寸的电芯容量不到1000mAh,而且手里没有合适的要另外买。如果可以用18650的话就可以得到3000mAh的容量了。只是今天测试两次都不太满意,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接原装电池保护板的问题。

网友A:
楼主的做法就是典型的技术宅男思路。
女孩子是比较好面子的,你买这种二手电子设备,还想搞难看无比的各种改造,她在学校里好意思拿出来用吗?
俺直接买了个全新的电子词典,挑选屏幕大、显示文字行数多、释义详尽的,至于语音功能倒不重要,有音标标注就行了,再说在教室里也不能让其发出声音对吧。

网友B:
1、好像是在电池仓的正负极上并联一个电容就解决问题了(不太确定了)
3、将原电池的保护板拆下,接到18650电池上,这样只是替换了电芯,还是用的原保护板,三个触点就都用上了。
2、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做法就是典型的技术宅男思路。
女孩子是比较好面子的,你买这种二手电子设备,还想搞难看无比的各种 ...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C:
重新买一个吧,这种老古董女孩子不好意思在学校里面拿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做法就是典型的技术宅男思路。
女孩子是比较好面子的,你买这种二手电子设备,还想搞难看无比的各种 ...

你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做法就是典型的技术宅男思路。
女孩子是比较好面子的,你买这种二手电子设备,还想搞难看无比的各种 ...

感谢分享。这个老古董看起来确实比较寒酸,现在有好的电子词典价格几百上千,或者墨水屏阅读器安装翻译应用代替词典。但受经济的限制没办法了,我会想办法改造的不那么丑。

她同意买这个,如果能改大容量电池的话便宜大碗功能都够用,一个机子能代替几本砖头大的实体词典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好像是在电池仓的正负极上并联一个电容就解决问题了(不太确定了)
3、将原电池的保护板拆下,接到18650 ...

感谢帮忙,经过两次18650的测试,提示电量低时电池都“消耗”了0.5V左右的电压,有点怀疑是机子自身设定容量就只有那么多,当消耗电量到一定值后不管电池还有没有电就都提示低电量了。

这只是猜测,实测把3.75V电池拔出重新放上去也还提示低电量。

实在不行就只能参考楼上的换电芯试试看了,多弄几个电池板也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买一个吧,这种老古董女孩子不好意思在学校里面拿出来吧。

这个不太担心,都是实用主义,功能够用就好,不攀比:-)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真没买过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好像是在电池仓的正负极上并联一个电容就解决问题了(不太确定了)
3、将原电池的保护板拆下,接到18650 ...

您好,如果接电容的话要用多大的?充电宝输出是5V的。我想买个电容试试,下图这种接法正确吗?

网友D:
机器绝对有问题,单节3.7V锂电池供电的不可能3.7V就低电量关机。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绝对有问题,单节3.7V锂电池供电的不可能3.7V就低电量关机。退了吧

嗯嗯有可能是机子问题,这古董机几十块钱收来目前是勉强能用,先看看能不能弄好吧。退应该是退不了了

楼主:
拆了一个电池保护板,怎么才能知道保护板两端正负极?连接的电芯上没有标注,保护板上也没有,排线上倒是有“左边正极右边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好像是在电池仓的正负极上并联一个电容就解决问题了(不太确定了)
3、将原电池的保护板拆下,接到18650 ...

实测:原装保护板+18650电池,使用4.2V显示满电,3.7V显示没电。应该是机子问题了吧

楼主:
我用原装电池充满电,再使用到自动关机,测试电压是3.7V,应该就是机子的问题了,不知道能不能修改这个问题

网友:
先换电池,有时候电池是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