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优惠购的某科64G优盘翻车记。。。等等,好像还有救

楼主(2023-05-18):
不知道怎么想的,可能是觉得不扩容的名声,就在优惠购里买了一个那个什么科的64Gu盘。买过后就觉得这么大容量,速度又慢,除了装歌听就没其他的用途了,有一丝丝后悔。

几天后,货到了。看外观还不错,是某科的味道

习惯性的用ChipGenius测一下

挺奇怪,一测就掉盘。。要使用还得拔下来再插
闪存识别码: 89D3AC32C600 - Intel(英特尔) - 1CE/单通道 [QLC] -> 总容量 = 1GB。。查一下,应该是128GB的QLC。量产工具认得是:JS29F01T2ALCQK1(N38)(ToggleFlash)

然后习惯性的跑一个urwtest。。翻车了。。这个图我就不上了。。描述一下,就是写到300M的时候,当前速度是0.06MB。平均速度是1MB,剩余时间是9个多小时。。
这没法用啊,只能退货。。。然后你懂得。。

留着这玩意,也不能用啊,去量产试试吧。去一芯的官网下载最新的 FirstChip_MpTools_20220601 ,试试吧。
第一次,低格,ecc8,速度优先。快14个小时

但是,成功后,电脑不识别。。
再来一次吧,这次还是低格,ecc0,稳定优先。。后面的bin设定里的√全部去掉。这次7个多小时

可但是,量产成功,电脑还是不识别。。。

准备扔垃圾堆,正式宣布翻车前,大脑不知道怎么的一动,再试试高格。。

高格也不认盘,就换清空加原厂,ecc15。电脑居然认盘了,速度居然还很好,应该说非常好。容量也有60G。

但是,跑圈不过。。
最后一次。
选择如下,ecc=0并把bin设定里选择了固定容量10000MB-60000MB.

不到一分钟,一个19G左右的新U盘出炉了。

容量比上一次少3分之一,速度略慢。。但跑圈过了。。。

好了,挺满意的。。估计,ecc继续微调微调,还是有很大作为的。。
擦一擦,收起来。。过个把月再来看看会不会有变化。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那么最后这个U盘就是20左右,能稳定工作吗?

网友B:
幸亏没入,今天可以用1.88的红包忍住了,一芯的听说不会有扩容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幸亏没入,今天可以用1.88的红包忍住了,一芯的听说不会有扩容盘

一芯的扩容盘看到好几个了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没有白给的商家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最后这个U盘就是20左右,能稳定工作吗?

跑圈还是很轻松的,一般写速度都20左右,起伏很小。。
如果再“清空加原厂‘的时候,ecc不那么严格,容量应该可以上去。
ecc15的时候是60G,ecc0的时候是19G..过几天有空可以再试试ecc4-8-12,容量肯定上升。就是不知道跑圈能不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幸亏没入,今天可以用1.88的红包忍住了,一芯的听说不会有扩容盘

某科据说是没有扩容盘。。严格来说,这个盘也没扩容,颗粒是128G的

网友:
U盘这个领域,成品是比不了DIY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朗科,原来是夏科,见识少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
看这名字就不敢买,夏新VS先科=夏科畸形儿

网友:
以前买了好多个夏科32G的,貌似是9.9买的,太慢,一直吃灰中.

网友:
,,,,,勉强可以用

网友:
多优化格式化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看看怎么救的

网友:
JD直营64g最便宜的15.9元,但是不包邮,看了很久了,可以与其他东西一起买,满99元包邮

网友:
买了个夏科32G的内存卡放在摄像头上面用,用了1年多,挂了

网友:
我买了两个。。反正偶尔用来传输一下东西。。翻不翻车没所谓了。。

网友:
这黑片太黑了,大部分是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