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佳能扫描仪通病求救

楼主(2023-05-18):
canonlide120扫描仪,闲置几年基本没用,现在拿出来联机后出现德阳的错误提示:
释放锁定开关,断开USB电缆重新连接,CODE::2,179,12

检查锁定开关并无异常。
网上搜索一下,canon的若干个型号扫描仪都会出现类似的错误提示,并且数量非常大,可以说是一种通病。
这种通病如何处理?请高手指教。

楼主:
这是现场图片。

网友A:
扫描仪长久不使用,里面有个导轨缺油,扫描头移动受阻,加一点机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仪长久不使用,里面有个导轨缺油,扫描头移动受阻,加一点机油试试

试过无效。看了一下网上,类似的毛病可以说多如牛毛,应该是一种通病。

网友B:
重装驱动,换个通讯线缆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装驱动,换个通讯线缆再试试

试过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