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声艺调音台电源坏了修复

楼主(2023-05-18):
开机无响应,没电了,拆开发现保险烧断黑,电源短路了, 开关管直接短路,检流电阻连烧开路,开关IC型号是UC3843,在垃圾佬处拆废旧电动车充电器上的元件换上,检查输出电路发现有生锈断脚现象,系保险为机器入水引起。把几个断脚恢复后通电恢复功能。原来声艺的效果核心板采用美国的哈慢芯片组。

网友:
老掉牙了,差不多10多年前,就开始普及数字化了。

网友:
扶着我呆一会,密集恐惧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A:
20通道的调音台,之前最大见过16通道的

网友:
调音台,用开关电源,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
密集恐怖症。

网友:
里面还挺干净的

网友:
只要电位器没事,就可以一直用下去

网友(2023-12-29):
我是小白,不知模拟台子还有应用价值吗?

网友:
进口的家伙做工真心不赖

网友(2025-06-03):
引用 网友A:
20通道的调音台,之前最大见过16通道的

大概率是24路

网友:
竟然还有莱斯康效果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