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了一个和茂正负脉冲智能充电器

楼主(2023-05-18):
这个充电器到手插电指示灯一个也不亮,拆开初看没有明显烧坏的痕迹,再次上电测初级大电容两端无300V,测进线220V有,断电,查保险整流桥的二极管都是好,共模电感也是好的,查到输入热敏电阻,阻值无穷大,再仔细一看是裂了,从进口设备废电路板上拆一个换上,上电指示灯亮了,测次级大电容处电压正常,说明已经修复。

网友A:
换的原因是品控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的原因是品控还是?

品控什么意思?

网友B:
这种充电器真的能修复电瓶吗

网友:
换下来的原因是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充电器真的能修复电瓶吗

从新电池都一直用,只能说能延长电池寿命,老电池也只能呵呵

网友:
这电路板看着还不错,挺干净的

网友:
是品控不好吗

网友:
现在蓄电池质量堪忧,充电器再好也用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充电器真的能修复电瓶吗

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不明显,正负脉冲多是用在大电流充电时用负脉冲消气泡防结晶的,用在这种小电流充电上就不知道效果了,最好的延寿还是加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