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测线路是否漏电,除了指针表以为,有没有数字表合适?

楼主(2023-05-18):
    在很多线路查询中需要测量是否漏电,最高级的是使用摇表,但不方便携带。然后就是指针表,10K档好像测量电压比较高,应该是9V左右吧,那么有没有数字表能输出高一点的电压,用来测量线路是否漏电?

网友:
不懂帮顶,是不是可以搞个高压电,然后用电流档测?
-
我就这么一说,完全不懂

网友:
这种漏电还是只能用摇表,或者数字摇表。

网友:
这个比遥表还大啊

网友:
专业,这个不要钱的吧

网友A:
接上漏电开关,不跳没漏,漏电的话用万用表能测出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漏电开关,不跳没漏,漏电的话用万用表能测出电阻

太麻烦了,现场也不一定好接漏保

网友B:
强电设备漏电检测必须或起码是高压兆欧表

弱电低压部分漏电可用表

指针表也就是多个9V

那玩具外加9V+DCV档,秒杀10K档

太简单方便如不放心?

那就做个下面附件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电设备漏电检测必须或起码是高压兆欧表

弱电低压部分漏电可用表

详细讲讲第二个图,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详细讲讲第二个图,看不懂

这货不建议搞
我是在矿坛里混,那里指针党总要说玩具表不行,我是特意做这个附件来应对指针党的

里面一个18650
一片至二片2元的升压板
再串个自己想要电流大小的限流电阻
还有个10mA的317恒流。

那个附件输出二根线用夹子连DCV档表笔就可估测零件
原理太简单了(就指针表的原理,表头、电池、电阻)实用性超指针表

网友:
测漏电还是高压测量比较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不建议搞
我是在矿坛里混,那里指针党总要说玩具表不行,我是特意做这个附件来应对指针党的

谢谢了,看来指针表还有一定的优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看来指针表还有一定的优势

指针表便宜实用,可以取代很多复杂笨重高价的仪表的某些测量效果!对于不舍得重金买仪表和喜欢靠歪招发现和解决问题的中国人来说,还是很有意义!所以,你能看到在中国指针表依然活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针表便宜实用,可以取代很多复杂笨重高价的仪表的某些测量效果!对于不舍得重金买仪表和喜欢靠歪招发现 ...

主要是咱们没钱,有钱了,谁不想多弄,收入跟不上,且物价还在飞涨。

网友:
简单测试漏电还是指针表比较直观,尤其是老式的22.5V的表最好,可以通过指针的偏转度直观的看出漏电程度,这点是一般的数字表无法替代的,除非用专业的数字摇表

网友:
福禄克1577
也可以用高压发生器diy个附件配合普通万用表使用
很多时候电压不够是无法击穿的

网友D:
考电工证实操的时候是教的你用指针表测漏电么?
某些网红用指针是因为他卖指针表,人家机械/数字兆欧表都有的,怎么那么多大聪明开历史倒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考电工证实操的时候是教的你用指针表测漏电么?
某些网红用指针是因为他卖指针表,人家机械/数字兆欧表都有 ...

好像人家是先成名再带货的吧!
人家的确是摇表绝缘电阻测试仪都有,但是,多数漏电跳闸故障,指针表基本都可以判断问题。
用指针表仅仅是方便,直观!说的人家都是傻子一样,人家不知道指针表和摇表的区别?又不是要你去日常检测设备,检测线路绝缘强度是否合格,是否存在绝缘问题的隐患,仅仅是出现跳闸漏电故障后,排查跳闸漏电故障原因,这种问题,多数情况下,指针表也能查出问题,必要情况下,人家也会用摇表!
所以,不必过于矫情!能抓住老鼠不就行?人家用指针表就是方便,也没人说过指针表比摇表测绝缘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人家是先成名再带货的吧!
人家的确是摇表绝缘电阻测试仪都有,但是,多数漏电跳闸故障,指针表基本 ...

我很奇怪你每天装模作样评测那么多仪器仪表,口口声声说低端表不安全的人在遇到测漏电的时候竟然不改正楼主的错误想法而是跟我争论这个,机械兆欧表重可以给楼主推荐数字兆欧表也不是特别贵,指针表误判导致事故你能担得起责任?安规允许你这种操作?做事总是凑合,差不多,那只能当一个有电工证的泥瓦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