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大家都从哪个途径购买单片机?

楼主(2023-05-18):
在淘宝上买过几次,感觉可能是假货,输出不稳定。大家平时需要采购小批量单片机都有哪些途径?要保证正品。

网友:
单片机还没法去造假,就算是假标,你开发下载固件的时候也能察觉。

一般多是拆机清洗后的拆机芯片冒充全新,拆机的成本也比造假的成本低多了。
需要全新的那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了,便宜肯定不是全新,贵一点的也可能不是全新,而贵很多的大概率是全新了

网友:
哪有假的?  都是拆机的!

网友:
淘宝有专卖翻新货的,也有专卖原装货的,总之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我们批量生产要么从代理商买,要么从合作的供应商买,没这条件的在立创商城买吧。

网友:
批量的就只有从厂家进货啦!

网友:
新的片可以跟淘宝买,出了很久的热门片就容易有二手片
就像新唐的 N76 淘宝上就看到很多评论说有问题,说不好产品良率低要不就是翻新货 有了新的MS51 就不碰 N76
小众芯片少碰,我买了个 lgt8f328p 32p,本来想替代 atmega,结果被坑了 spi 用不了
SX1308 买了几十片遇到过1-2个有问题
天微74hc595用不了
还是看销量吧。。。

网友:
STC单片机可以联系原厂:QQ:3323874452  微信:18106296586

网友:
这个月就在网上买了两个翻新的 STC89C52RC下程序就显示翻新的

网友:
这问题好办啊,打厂里边电话或地区经理电话,你量小他们不直接对你销售的话。就让他们给你推荐经销商啊。这种也算厂方认证嘛,比自己去碰运气式买好多了。

网友:
STC的就直接上官网看电话就可以了,www.STCAI.com

网友A:
我还没下船 大约3个月后下船  打算从官网买 就是上面的兔子
呵呵
最小批量10片 那就买11片 万一有片不好的   一片余量应该没问题
贵点就贵点 不能买假的  本来就不会 买假的相当于自己给自己挖坑  便宜个块八角的 真不值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下船 大约3个月后下船  打算从官网买 就是上面的兔子
呵呵
最小批量10片 那就买11片 万一有片不好的  ...

不建议你买片子。学习的话,其实那几个开发版更合适一点。一般都是在开发版上做验证,再自己画板上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你买片子。学习的话,其实那几个开发版更合适一点。一般都是在开发版上做验证,再自己画板上芯片。 ...

其实我只是想说 支持正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只是想说 支持正版

你学习热情那么高,STC肯定会免费送你学习板和芯片的。

网友:
stm32的某宝好多兼容片,买到过一次,丝印用洗板水一擦就掉了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尝试下

网友:
可以免费申请样品的

网友:
STC8H8K64U-45MHz-TSSOP20, RMB1.4; 真12位ADC, 强抗静电强抗干扰
一箭双雕之USB转双串口,直接USB仿真,直接USB下载,还可以做USB转双串口工具
还可以做全自动烧录器, 包邮 RMB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