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X96max+外贸机顶盒散热改造(还有E900V22C/D)

楼主(2023-05-18):
本来是玩打印机的,折腾了一段时间的klipper,上位机本来用N1(扩容到64GB)刷的armbian,有一段时间因为armbian系统问题,打印过程中不定时出错,所以想搞一台性能更牛X的上位机,从Z8350迷你主机到S905X3外贸盒子,发现这个外贸机顶盒散热设计太差了,网上有很多改造贴,所以我就想想自己改造一下。

因为咱有3D打印机,同时又会NX建模,所以就发挥优势,自己设计了一个方案:

红色的是3D打印的外壳,就一个壳,顶盖用100*100mm的散热铝板一板两用,四角用4颗螺钉压紧固定。为了方便安装和降低成本,铝板不用打孔,用螺钉的帽边缘压住就行了。

内部是这样的:

用一块φ18mm*高度10mm的实心紫铜柱作为热传导中介,铜柱和SOP及铝板接触的部分用散热硅脂,铝板压上后是过盈配合(约0.3-0.5mm过盈量),确保压紧铜块,如果还担心铜块移动,可以在铜块周边涂上导热硅胶。

安装好实物是这样的:

为了调整主板IO接口孔位,打了不少样品,用游标卡尺精确测量,最后调整到比较好的状态。

底部螺钉孔用了注塑铜螺母,用电烙铁加热压进去就行:

这样就不用担心多次拆卸了。
为了降低成本,所以我一次下单了10套零件,打印了不同颜色的外壳,挂鱼上,摊薄成本:

我发现有不少网友需要这个,很快就卖完了,还有人问,于是又下单了10套零件,又设计了E900V22C/D系列的外壳,除了壳体不一样,配件都一样:

看到最后一图前面的三个小孔了吗?因为E900V22主板上有指示灯,这三个小孔是留给指示灯的,用透明的耗材插进去当导光柱,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只是忘记拍照了。

最后补充一下最重要的散热效果:
室温27℃,X96max+(S905X3)待机42℃,看十分钟高清电视,温度51℃。反正从没有超过60℃。用手摸表面铝板还是比较热的,看来S905X3发热确实不低,同时也证明热量都有效传递出来了。

网友:
外壳很漂亮,铜柱散热很给力

网友A:
8350小主机不香吗,我刚弄了个8300带触摸屏的小主机。

网友B:
这个3d打印机的?

网友:
楼主有工具有想法,不错,还能卖

网友:
有点夸张了,机顶盒里面都有散热片,还达不到降频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3d打印机的?

不是,这是电视盒用的。最后我的3D打印机还是在用N1,系统搞好了

网友:
电视盒都这么高温了,应该上热管

网友:
用铜柱导热,看着很不错啊。

网友:
铜柱导热,给力

网友:
还是使用铝板直接贴发热量大的元件,比较可靠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是电视盒用的。最后我的3D打印机还是在用N1,系统搞好了

电视盒还有屏幕,高级

网友:
这个太强了,口水中

网友:
3d打印找到用武之地了

网友C:
漂亮,逐步也打算入手一套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逐步也打算入手一套3d打印机

3D打印机也是自制的

网友:
被动散热效果很好还静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8350小主机不香吗,我刚弄了个8300带触摸屏的小主机。

什么主机?麻烦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