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改志高(CHIGO)烘鞋器 ZG-HXQ17

楼主(2023-05-18):
做了两点改造:

一是加小臭氧发生器;
二是给加热加装一个开关并加入加热指示。

整体情况,温度比较高

一、加装臭氧发生器
拆的目的是加一个小的臭氧发生器,原来内部是用两个蓝色的LED进行“消毒”(指示)的,正好手头有个以前饮水机上拆下来的臭氧发生器,想办法加进去。

内部情况

接线情况

主板正反面

说明书上的电路图,少了稳压,
自己画了一个,没有拍照,找不到了

在进风口安装臭氧发生器,比划加装位置

加装好

测试工作正常

风向流动情况

PTC情况

温控器,感觉有点高

风扇情况

出风臂

二、加一个开关控制加热,用一个LED灯指示加热情况
想着平时用不一定使用加热,就给加热装一个开关
在不影响出风臂旋转的情况下,找个合适的位置,挖一个安放开关的孔

另外做两根线。用冷压接头,方便拆装

接好线

加好开关的整体情况

给加热状态做一个指示

测试正常

改造后的整体情况

收起来,夏天雨水多时,小孩子的鞋就不会湿湿的臭臭的了。

谢谢观赏!
祝坛友们快乐每一天!!

网友:
指示灯是不是不够居中,只能打90分

网友A:
小时候都是晚上放在炉子边烤着的

网友B:
臭氧会不会导致更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都是晚上放在炉子边烤着的

哦,现在冬天可以,夏天么

网友:
改装完感觉功能和颜值匹配了

网友C:
这个臭氧发生器的除臭效果怎么样

网友:
改的不错,加了臭氧能消毒了

网友:
臭氧发生器有效果吗?

网友:
加臭氧杀菌,这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臭氧发生器的除臭效果怎么样

饮水机上使用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
这个有风,所以效果不如在密闭空间好,肯定比那个蓝光LED好,哈哈
还有,你每次都有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出来。

网友D:
臭氧发生器为什么不放进风道里

网友:
LED放在这个位置更好

网友:
臭氧对呼吸道有影响,不过这小玩意产量有限,估计问题不大。
臭氧还会加速塑料等有机物老化,外界浓度低估计问题不大,臭氧管附近可能会受影响

网友:
楼房不需要吧

网友:
改得不错!这款烘鞋器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我也改了一个。家有半大小子,以前没有加臭氧,烘鞋时那味,真是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臭氧会不会导致更臭

臭氧是强氧化剂,有鱼腥味,对付脚臭有奇效

网友:
一直不知道用这玩意儿时会不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味道

网友:
高级货,还有臭氧消毒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臭氧发生器为什么不放进风道里

盖上盖以后,臭氧发生器实际正对风扇进气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