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创驰蓝天;阿特兹/CX5/CX4 120000km发动机皮带张紧器,支架内液压油多少?

楼主(2023-05-18):
车友2.5机头12万公里换下的,说是有些油。我打开看油的粘稠度很稀,不像是机油。结构内在就是弹簧吧,没有阻尼效果。
这支架内含油量多少呢?

网友:
可能是抗磨液压油

网友A:
12W公里,得开好几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W公里,得开好几年啊

某些车,一年都用不到
某些车报废了还跑不到

网友:
多少钱换的?

网友B:
我能说楼主可能被坑了吗?因为发动机皮带内部的帘层结构很强,一般很难出现伸长变形现象,出现这个现象就橡胶开裂了。
皮带涨紧轮,一般是不带液压结构的,最简单的类似我花冠那样,是螺丝螺杆调节皮带的涨紧轮就是机械调节,基本用到皮带需要更换都不用第二次调节。另一种是比较好一点的改进,自动涨紧调节,就是一个弹簧机构,使用弹簧的回弹力顶着涨紧轮,让皮带处于合理涨紧力范围,我另一台车就是这这机构,弹簧机构类似V字形的出力。
楼主这个车的这个涨紧轮也是自调节型的,里面有弹簧,直接顶着涨紧轮伸缩预压力。那个橡胶皮套就是类似一个防尘套的东西,保护里面的弹簧和伸缩杆不受水分和灰尘,里面有一定量的润滑脂或者润滑油防锈。他们说漏油失效是不存在的,这个就是弹簧出力的预压力机构,说句难听的,就算防尘套外面有油渗出也不影响功能和性能。
涨紧轮失效的唯一基准就是上面的滚轮的轴承损坏,不能回转。这个一般会提早有声音响

网友:
这个皮带的颤动很小,自身也有弹性所以不需要缓冲机构,就是弹簧顶出来,外面一个防尘套。
最怕的是轴承损坏卡滞,会导致皮带异常磨损断裂,所以很多更换水泵或者皮带时不管涨紧轮坏没坏都一起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说楼主可能被坑了吗?因为发动机皮带内部的帘层结构很强,一般很难出现伸长变形现象,出现这个现象就橡 ...

我很贊同  精彩回帖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是车友的配件,车主说皮碗内是有油倒出来的。我的80000km还好,塑脂塑料轮子磨损类似还能开。 内部确实就弹簧机构。以前那台丰田威驰就是螺丝调节涨紧的。

网店搜搜配件真乱,假货真多,真乱。

网友C:
多少钱换的?
多少钱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换的?
多少钱换的?

各种货色,说价格。当地小兄弟换的400全包,含有皮带。我没看到配件,应该是副厂的,也可能是依娜正品的。

网友:
张紧器应该和液压无关吧,就是弹簧

网友:
也许是活塞磨损,间隙大了。也许是阻尼油老化,阻尼小了。搞这么一套机构在发动机上,成本应该不低吧?既然这样设计也许就有它的道理。

网友:
这玩意没有修的,都是换。油液不是起张紧作用,弹簧反弹油液才会干预吧?

网友:
这个拆开会不会废了

网友(2023-08-01):
引用 网友B:
我能说楼主可能被坑了吗?因为发动机皮带内部的帘层结构很强,一般很难出现伸长变形现象,出现这个现象就橡 ...

说得对,没必要更换,油估计就是在浸润弹簧而已,这东西提供压力,但不需要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