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跨网段搜索IP地址,哪个软件比较好用?

楼主(2023-05-18):
    公司局域网内还有不少二级、三级路由器(有的办公室内自己会加),哪个跨网段搜索IP地址的软件好用呢?

    做好绿色,不用安装的更好,谢谢

网友A:
1、网维不合格,内网不应该使用多级路由转发,因为机器互相访问有很大问题,除非设置DMZ
2、用普通的多口入门级交换机就可以解决问题,只要公司内主机不超过253台的话一个网段就解决,一个主路由的DHCP就可以掌握
3、多网段可以使用VLAN分段,带这个功能的交换机/路由器也不贵

网友:
可以指定ip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网维不合格,内网不应该使用多级路由转发,因为机器互相访问有很大问题,除非设置DMZ
2、用普通的多口入 ...

可能是有些办公室wifi信号不太好,员工就在办公室私装无线路由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有些办公室wifi信号不太好,员工就在办公室私装无线路由器。

无线路由器连接上级路由的线改到LAN口然后关闭DHCP就可以了,路由就是多了个DHCP的交换机而已- -

网友:
最好申请网络改建......
同级跨网段不难,2级3级很容易出各种互访问题,最好不要出现3级。
我这里也因为特殊原因用了2级,但也只有1个2级,下面也就2台电脑。

网友:
LANSEE,可以这样搜192.168.0.1—192.168.1.1

网友B:
超过255台应该怎么设置呢,我也不会啊,一值搞不懂

网友:
ipscan,20年前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过255台应该怎么设置呢,我也不会啊,一值搞不懂

研究下子网掩码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过255台应该怎么设置呢,我也不会啊,一值搞不懂

这么说吧,能理解了子网掩码255.255.254.0和255.255.255.0的区别你就懂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