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收了个16A,250v的热风机,怎么测试下通电是否正常

楼主(2023-05-18):
收了个16A,250v的热风机。可家里没有16A插座

网友:
过去老式的多功能插座可以插入16A插头,但是,最好不要长时间通电,里面的结构不适合大电流,最好还是买个16A插座,最多几元钱,安全些

网友A:
直接换插头,基本上现有的插座都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插头,基本上现有的插座都能使用。

现在一般家用的电线能撑起16a嘛,会跳闸不

网友:
通上电能出热风就正常。

网友:
插上功率表插座,看下功率够吗,有没有虚标。

网友:
多大功率的设备,还需要用16A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一般家用的电线能撑起16a嘛,会跳闸不

空调16A的,电热水器16A的(也有10A的)。

网友B:
买个16A的明盒插座吧,也不贵。既然用了16A的插头那肯定有他的道理,不然厂家不会良心发现,能用10A的却给你用16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16A的明盒插座吧,也不贵。既然用了16A的插头那肯定有他的道理,不然厂家不会良心发现,能用10A的却给 ...

直接换插座可以不。就是家里线路能支撑16A嘛

网友:
可以先临时用10A插头试机,通电用功率计看看多少W,几秒钟肯定不会烧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