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从没见过的主控-拆解拼多多的4000gb扩容移动ssd,并分析及重现扩容

楼主(2023-05-18):
怎么说呢,这种东西一看就是假的,买他就是为了退款不退货然后薅个铝合金壳子(准备打板做m2硬盘盒的),顺便惩戒一下坑人的商家,结果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还想搞个qlc片子开slc玩,所以当然选最大容量,4000寄,只需要一百多大洋,看别人拆解这种里面都是64寄左右bga的芯片然后u盘主控
过两天,到祸,直接检测,快速扩容测试直接不过,显示真实容量256寄,很吃惊,奸商居然开始下本了,256寄的qlc成本大概也得30-40,然后直接给他申请白嫖
结果商家不干了,不给白嫖(卖扩容的还有理了)然后就去骗多多客服那里去投诉了,最后客服給了些赔偿(标假一赔十的,但是客服说假一赔十仅限假冒品牌,这是杂牌的。。。),但是东西要退回去,不过还是顶不住诱惑在退回去之前拆开看看

拆开,结果发现居然是tf卡。。而且还是两张,理论上正常方案是一张扩容的tf卡加读卡器芯片或者1-2张tf卡引出金点给nand的u盘主控,但是这个有卡座,明显不是nand的,而是走sdio协议的,而且有两张卡,那就不是普通的读卡器方案了,应该是软件raid之类
拔下一张卡,卡背面激光字证明是128g的卡,两张就是256g,也证明了检测出来的参数

pcb板走线

把卡插上读卡器,显示都是128g的,靠近主控那张卡显示没有分区,远离主控那张显示一个128g的exfat分区
只插靠近主控那张卡到这个移动固态主板上,插电脑正常显示4t容量,可以正常读写,检测显示真实容量为128g,而不插卡或者插另外一张就无法显示容量

据此猜测这个主控是相当于双sd卡组raid,并且在第一张卡中存储了配置部分,可以虚拟容量
于是插上这个移动固态,在dg中十六进制扇区查看复制第0扇区内容,然后把上面第一张卡拔下来,插上读卡器在扇区查看里面搜索刚刚复制的内容,发现在0x4000的地方,也就是说前面就是主控的固件区了,复制这部分内容,找一张32寄的卡,清除上面扇区后把这些内容粘贴到他的头部,然后插到那个移动固态的板子上,成功识别到3.9t,重新格式化就和买来时候一样,不过现在用快速扩容测试真实容量就只有32g了,重现扩容成功。

研究结束,这东西是真的害人,不懂的小白拿来存重要数据可能数据就没了,懂一些的拿电影测要测完256g也需要一定时间(这个写入速度只有十几m),要不是这个主控没有写对快速扩容测试免疫的算法,我可能还在跑圈。。不过又要寄回去继续祸害小白又不太好,于是,找出来一张128m的tf卡,写入了固件后换下了那两张128g的,不得不说,这真的是无敌配置了,128m变4t,一般u盘主控还搞不定呢,我之前试过,不知道什么原因,128m的芯邦没法量产成2t,需要512m左右才能正常量产成2t(芯邦工具最高支持量产2t),测了下,除去文件系统的消耗,大概只能正常存储60m的文件,这样小白也应该能发现了罢

end-也算干了点好逝罢(奸商:寄)

楼主:
补一句,主控型号IPA101851,搜不到的

网友:
现在多多都成了重灾区了 上次买个无刷电磨也是 买前特意咨询是不是无刷电机得到商家肯定后下单了 到手一看就是有刷电机 无语了

网友:
技术日新月异啊

网友:
居然是RAID卡能组RAID0吗

网友A:
快发连接去薅个  哈

网友:
读卡器U盘,至少有卡座,换其它存储卡试试。

网友:
你这更狠啊,白嫖了两张128g内存卡啊

网友:
捡了两张卡,万一卡也是扩容的呢,要不要跑个圈

网友B:
楼主狠人一个,在下实在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狠人一个,在下实在佩服

好听里说是狠人…

网友:
这是真能骗,这得坑多少人啊。

网友:
恭喜喜提2个读卡器,附带SD卡一张,读卡器还是TYPEC接口的

网友:
哦你要明白那不算raid,只是一种jbod方式,没有速度提升,空间简单组合,先写满第一片,再写第二片

网友:
木匠戴枷,自做自受,遇上高人了。

网友:
这番操作...佩服!佩服!我等小白可没这技术啊,能发现扩容就不易了

网友:
现在造假的都简化啦!以前都是放两个螺丝帽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发连接去薅个  哈

搞不好你薅到的就是楼主这个退货的

网友:
生活处处有惊喜